[MM32硬件]
遇到一个MM32下载问题,请大家帮忙回答

楼主(2021-12-31):
我把MM32的下载接口 PA13 配置作串口了,现在不能下载程序了,要如何恢复成下载仿真的状态啊?

网友A:
换一种启动方式即可

网友B:
使MM32一直处于复位状态,下载程序,松开复位脚,这种操作上有概率失败

网友C:
将BOOT0接上拉电阻到VCC,然后重新上电,然后烧录你的程序;烧录完成后,断电,将BOOT0接下接电阻到GND,然后重新上电;就可以了;

网友D:
楼上回答正确

网友E:
3楼的解释太到位了

网友F:
正常情况可以使用BOOT的配置,实现解锁

网友G:
你这就是SWD引脚锁住了,使用串口下载解锁就好了

网友H:
按住复位引脚,在你烧录程序的瞬间,松开复位引脚试试,多尝试几次

网友I:
你把烧录引脚配置成串口了,所以你需要解锁才行

网友J:
这个不好操作,你看看接jlink试试,看看能不能解决

网友K:
建议你,复位也要引出,接在jlink上,看看能不能解锁

网友L:
一般情况你这种情况可以用串口烧录的方式解决,不过你得看如何配置BOOT引脚

网友M:
重新烧录程序就行,首先你要能烧录进程序才行

网友N:
以后不建议楼主直接把这种特殊功能的IO配置成普通IO,如果非要配置,需要延时一些时间,方便程序下载

网友O:
可以使用串口打印log的方式实现仿真啊

网友P:
仿真嘛,用串口打印或者蜂鸣器/LED显示也行的呀

网友Q:
情况不太好搞,你把SWD引脚给锁住了

网友R:
可以使用仿真器解锁,看看能不能解开哈

网友S:
用串口的方式烧录吧,同时需要配置BOOT才行

网友T:
以后可以做个BootLoader文件,这样升级就不担心了

网友U:
没遇到过啊,楼主你现在解决好了没,可否分享一下呢

网友V:
你问问灵动的FAE,看看他们咋解决

网友W:
正常来说你可以按住复位,然后松开的同时点击下载程序,看看能不能烧录成功

网友X:
仿真状态估计恢复不了吧,你都给占用了

网友Y:
重新刷个不占用SWD接口的代码程序吧,能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