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硬件]
使用MM32F0270超频?

楼主(2021-12-31):
使用MM32F0270超频,可以超频到多少?有人做测试么?

网友A:
超频是没问题的,但是能超多少,,没做过测试

网友B:
超频是不是得配置点儿啥啊, 不能直接说超频就能超频吧

网友C:
超频还没试过,楼主想怎么用超频

网友D:
问官方FAE技术支持他们,看看有没有这种测试数据

网友E:
一般情况没有人做这种测试吧,一般能抄个50%就非常不错了

网友F:
这个超多少我真不清楚,不过不仅仅是配置分频系数,还得干别的配置吧

网友G:
没测过,但是我之前拿过别家的MCU超频了50%以上

网友H:
请教一下灵动的技术支持呗,看看他们有没有过这种测试

网友I:
F0270这颗芯片啥功能啊,啥技术参数啊

网友J:
这种测试应该不会有人专门去做吧

网友K(2022-02-11):
为什么要超频,换个芯片不好么

网友L:
单片机还玩啥超频

网友M:
超频是可以玩的,不过没啥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