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支持] 芯圣有大点儿功率的无线充方案么?

楼主(2021-12-31):
我这边想要20-40W左右的无线充,主要是对无线充方案不是很熟,我看芯圣有,请问,芯圣有这么大功率的无线充方案吗?

网友A(2022-02-07):
芯片如果能改底层倍频系数,好像都能超频的

网友B:
这个大功率你要多少呢?20W好像能有,但是40W好像不行

网友C:
大功率的无线快充发热严重啊,不太行吧

网友D:
这个不知道,你可以找原厂咨询一下

网友E:
大功率无线充估计没有吧,太大了功率的话,会容易出事故的

网友F:
这个大功率方案估计可以定制吧,毕竟无线充这种可调呢

网友G:
应该会有,但是散热一定要做好

网友H:
应该是有的

网友I:
无线充的应用环境在哪儿呢?车载上?

网友J:
还是喜欢有线充电,比较靠谱

网友K:
找代理商问问,芯圣的代理商能告诉你的

网友L:
这个还真的不知道的。

网友L:
可以和原厂进行确认一下,看看原厂这边怎么回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