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MM32F001可以使用串口烧录么?

楼主(2021-12-31):
MM32F001可以使用串口烧录么?需要怎么配置么?

网友A(2022-02-08):
应该可以吧,串口烧录不是挺正常的么?

网友B:
你可以写个BootLoader,然后就能支持串口烧录了

网友C:
你得看它的数据手册,看看是否支持ISP烧录哈

网友D:
一般的芯片都是会支持串口烧录的,这样比较统一

网友E:
串口烧录多慢啊,为啥要用串口烧呢?

网友F:
应该是可以的,但是串口烧录的优势在哪儿呢?

网友G:
配置的话估计得控制boot0或者boot1吧

网友H:
这个我建议你去看看,数据手册,能靠谱一些

网友I:
我知道STM32的话是配置BOOT0和1,然后烧录,估计灵动也差不多

网友J:
建议还是jlink烧录,烧的快啊

网友K:
通过SWD协议进行下载调试。

网友L:
MM32无法进行烧写?

网友M:
能够串口烧写程序的

网友N:
一般都是支持ISP模式

网友O:
J-Link驱动6.40以上版本支持MM32MCU系列

网友P:
MM32 MiniBoard自带下载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