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疑:一个DC-DC 快速瞬态响应导致的问题

楼主(2021-12-31):
ST, lm, dc, AD, AC, pd, x86
目前遇到一个JW5068 12V转1.0V电源输出变为0的案子。1.0V是PEX8624和另外两个芯片upd720201+88E9215的核电源。数据手册表明三个芯片正常典型电流分别为2.5A 0.5A 1A。最大电流5.3A 0.78A 1.5A。现在实测纹波20MV,上电波形也很标准。已经发现三个产品在工作一段时间后死机了,测量发现该路电源输出为0.但是使能是高的。重启可以恢复。都是测试好多天后发生,一时半会难以复现。电感电流参数是9A/17A,应该不至于小了。这样一来,就只有芯片保护方向考虑了。过温保护看,不像,实测才40多一点。最怀疑就是过流,不过这个芯片ILMT设置的是悬空,这样过流在12A,远远超过正常工作电流。还有一个就是过压保护。我怀疑,负载存在突变电流,电源芯片动态响应不够。想询问一下,有的芯片数据手册写了fast response,但是多数DC-DC芯片没有写这个。实际有什么区别吗?目前我前馈电容是10pf,也是按照数据手册推荐的。用47pf也试过,感觉纹波好像更小一些。布局一个特殊点是upd720201和 88E9215距离DC-DC较远。PEX8624就在DC-DC边上。出问题的机器都是运行测试好多天后才出现该问题。后续解决思路应该往哪个方向:除了增大电容(把22uf换成47uF)外,还有什么方法?

网友A:
一般这类不明的故障排除,建议layout方面考虑。

网友B:
用假负载测量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