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MM32有提供无丝印的芯片么?

楼主(2021-12-31):
我这边想要一批无丝印的芯片,防止别人抄袭,灵动可以提供么?

网友A:
自己磨了呗

网友B(2022-02-08):
这个,你要有量的话估计能谈的吧

网友C:
可以自己把丝印打掉吧,一个好像几分钱还是几毛钱来着

网友D:
估计灵动不会提供的吧,你可以问问原厂

网友E:
这个自己打掉丝印也行的,没必要找原厂吧

网友F:
你可以先有量,如果没有量自己抹掉丝印比较划算

楼主:
也对,去掉丝印的芯片还便宜

网友G:
灵动应该不会卖无丝印的芯片吧?

网友H:
这个防止抄袭可以在程序上做手脚啊,加密做好就行了

网友I:
灵动估计不会提供,你找外包吧,就是你买完芯片让他们帮你打磨掉

网友J:
有量才行,如果没有量估计不行

网友K(2023-03-09):
自己打磨掉也行

网友L:
量大的话应该可以谈

网友M:
相比较自己磨更省事吧

网友N:
无丝印,不好搞,容易混乱。

网友O:
找个厂子帮你打磨呗。

网友P:
量不多的话,自己打磨一下比较好,量大可以考虑合作。

网友Q:
取决于你用多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