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LINK 无法烧录

楼主(2021-12-31):
IC 是GD32E230Fx

jlink 连接后 找不到对应的芯片
我就选了  GD32E230K

IO 连接如下

BOOT0  已经接地了。。

可以连接上 但是烧录失败~~

麻烦大家指点一下

网友A:
同疑问,我这边用jlink可以读出ST的IDCODE,但是GD32F103的IDCODE无法读取

楼主:
请问有人帮忙解答一下吗

楼主:
请问有技术支持可以联系吗

楼主:
管理 帮忙删帖吧
发帖没任何意义

网友B:
烧录配置的FLASH DOWNLOAD中RAM设置错误。可以和device设置的RAM起点一样,大小为0x1000。

网友C:
可能是keil工程配置问题。keil4或keil5,还有 Addon插件。先把芯片解锁、擦除再试试。    这个要一步步检查,可能错误提示都一样,但起因可能不同。

网友D:
哥们,你那jlink下载不了的问题解决了吗?可以加下微信告诉我下吗?谢谢。
WX:13259732180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可能是keil工程配置问题。keil4或keil5,还有 Addon插件。先把芯片解锁、擦除再试试。    这个要一步步检查 ...

请问芯片怎么解锁啊

网友E:
更新下KEIL最新版本的就没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