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一款单片机,上电到执行代码时间在4毫秒以内的

楼主(2021-12-31):
测试了好几款单片机,均达不到要求 好难哦

网友A:
那就装个电池,平时单片机休眠,一检测到上电就开始运行

网友B:
msp430f系列,msp430g系列,stm8l系列,attiny系列,

网友C:
绝大多数现代单片机都可以做到,比如STM32就是默认HSI时钟源,是个内部RC振荡器,跟着电源同步起振,同步运行,只要你别去等HSE,只用HSI那就完全可以满足要求。

网友D:
使用内置RC时钟,选用含自带复位逻辑的芯片不用外部复位电路,大多芯片的都能做。
stc的51的复位时间是2048个时钟周期,stm32典型复位时间是2.5ms,

网友E:
8051 都行,12t 就启动,为啥很难?

网友E:
估计是XXXX怪茅坑

网友F:
8位MCU应该大部分都能做到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F:
8位MCU应该大部分都能做到吧

越是老单片越难做,单片机要求复位信号结束前,时钟就要开始振荡以便于清理内部软件不可见寄存器的状态,我测试过最早的8031单片机上电后要等80ms石英振荡器才能起振,所以把复位时间常数设为200ms确保上面条件成立。

现在单片机内置RC振荡器作为缺省时钟源才解决了这个问题。

网友A:
上电是个过程,如果有大电容存在,可能上电过程就要毫秒级了

网友G:
需要明确的定义时间的起点,上电本来就是一个过程,而且上电的过程是电源决定的,不是单片机决定的,所以“上电”指的是那一刻?是电源接通那一刻还是电源稳定那一刻?
另外在上电的过程中,单片机的时钟在半途就应该启动了,到稳定需要一段时间。

如果起点从接通电源开始算,那么提高电源的启动速度可能是问题的关键,如果起点从电源稳定开始算,那么单片机时钟的稳定时间是关键

如果这个时间对应用那么关键,那从睡眠唤醒会比较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