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8051核FLASH系列]
HC88L051F4P7可以超频么?

楼主(2021-12-31):
最近玩超频玩嗨了,想知道HC88L051F4P7可以超频么?如果可以怎么超频呢?如何配置

网友A(2022-02-07):
芯片如果能改底层倍频系数,好像都能超频的

网友B:
这个具体咋配置,我建议你哈,去看看数据手册

网友C:
估计不能超频吧,超频能稳定么?

网友D:
我知道ST的能超频,但是超频之后效果也就那么回事儿

网友E:
超频也不容易稳定啊,没必要超频的

网友F:
你要用芯圣的,建议超频的话先问问FAE

网友G:
有必要搞超频的吗

网友H:
这种超频能稳么?还不如换个速度更快的MCU呢

网友I:
别超频了,没啥意义的,提升不了多少

网友J:
超频属实有意思,有成就感,但是没啥用

网友K:
应该可以超频,如果能改倍频系数就能超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