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支持]
无线充电方面芯圣做的怎么样?

楼主(2021-12-31):
我想做智能家居联动,给智能家居产品做无线充电方面,想问一下无线充电方面芯圣做的怎么样?

网友A(2022-12-06):
无线方面,现在做的很成熟了

网友B:
其实无线最考虑的是功率,和功耗

网友C:
我看芯圣这块做的不是很好,功率才15W吧

网友D:
现在无线充电一般还是被用在车上,家庭用的可能就是床头柜之中吧

网友E:
我觉得无线充电有点**肋,冲的时候不能拿起来玩

网友F:
芯圣还不错,这种小瓦数的无线充还是可以的

网友G:
无线充也不需要自己写代码,你可以买对应的芯片试试嘛,自己画个板子

网友H:
一般情况,谁家15W左右的无线充都可以做的很好

网友I:
我觉得芯圣的芯片制造的还是不错的

网友J:
建议楼主申请样品,可以自己试试

网友K:
芯圣当然可以了,他家芯片出货量很大的,好吧

网友L:
这无线充电瓦数太小了,如果能达到30W以上就OK了

网友M:
我也不知道如何,但是在我印象之中,应该没啥问题

网友N:
小功率无线充电技术很成熟,问题很少。

网友O:
你可以选择试试,主要看功耗和散热方面是否OK

网友P:
联动好像跟无线充没啥关系吧,这个肯定是脱机的存在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