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生态]
灵动有做语音识别方面的MCU么?

楼主(2021-12-31):
现在智能家居非常热,想知道灵动有语音识别方面的MCU或者算法么?比如新唐的ISD9160这种;

网友A:
灵动好像没有这种MCU

网友B:
问问灵动的代理商,看看他们有没有

网友C:
这种MCU都可以实现,只是算法是收费的,不好整

网友D:
如果找个高频的处理性能优秀的MCU,可以移植算法,试试

网友E:
应该没有这种MCU吧,我看灵动都是电机控制/物联网的MCU

网友F:
该说不说,ISD9160真不错,性能完全可以

网友G:
你可以找找其他厂家,灵动不做这种MCU

网友H:
我也想知道这种算法,还有能跑这种算法的MCU

网友I:
猜灵动没有这种MCU,因为我也去他家官网找了一圈了

网友J:
属实智能家居真的很热,现在智能音像非常有意思

网友K:
这种算法一般谁家能有啊?我也非常好奇

网友L:
其实语言识别算法如果能压缩很高的话,估计在一般MCU上也能跑的起来

网友M:
灵动没有这种,这种MCU估计都是定制化的

网友N:
你可以给灵动的代理或者原厂打个电话,咨询一下

网友O:
这种算法估计很贵吧,原厂要是没有大客户要的这种芯片,估计都不会去做

网友P:
语音识别芯片真的很好用,我也想知道灵动是否会做这种芯片

网友Q:
灵动好像不做这种芯片,他们做控制类的比较多

网友R:
智能家居都很成熟了,现在灵动都没有这种芯片,估计以后也不能有了

网友S:
你可以外置语音识别芯片哈,不一定非要嵌入到灵动的MCU

网友T:
我之前也要做这种功能,找了很多厂家,都没有

网友U:
这个灵动好像没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