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OK,烧录后不运行?

楼主(2021-12-31):
芯片MS51FB9AE , 现象如下:
1.Keil环境仿真OK,Keil烧录后不运行(拔掉仿真线外部供电也不运行)
2.NuMicro_ICP_Programming_Tool_V3.07.7246r 下烧录后不运行(拔掉仿真线外部供电也不运行)
3.插仿真线,点开OPtions for target/Debug/Setting对话框,就运行

啥情况呢?

网友A:
连简单的LED都不会闪? 留意是否有“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连简单的LED都不会闪? 留意是否有“狗”

谢谢回答。是的LED都不闪,看门狗很长1.6s

现在好了,也不知道怎么好的,可能是装了新驱动没重启,重启了下电脑
也可能是没注意烧录位置和启动位置不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