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引脚应用请教

楼主:
1、华大单片机HC32F4600KETA  PC14 和PC15两个副时钟引脚,现在想要作为普通IO口使用,但是有这个么一句话没理解。

他上面说停止模式或者掉电模式需要保持两个管脚电平一致,想问一下停止模式是什么意思,是引脚没有初始化么?掉电模式是什么?
这两个引脚的功能默认为是时钟管脚,要使用它的GPIO口需要禁止时钟功能么,该怎么禁止呢?谢谢

网友A(点评):
停止模式和掉电模式是两者低功耗的模式,区别于正常运行模式

网友B(2021-12-31):
CLK_Xtal32Cmd(Disable);                     ///< Stop xtal32
要使用这两个引脚功能,先调用一次以上这个函数,因为上电默认XTAL32是开启的,如果不先禁用,IO输出高低电平会异常。
按照你截图的意思就是在停止模式和掉电模式前,需要把两个引脚设置成相同的电平再进入停止模式或者是掉电模式。

网友C:
停止模式可能是低功耗模式吧

网友D:
文档有具体描述,看描述就知道了
停止模式是用于降低功耗的其中一种模式

楼主(2022-05-05):
引用 网友B:
CLK_Xtal32Cmd(Disable);                     ///< Stop xtal32
要使用这两个引脚功能,先调用一次以上这 ...

我把XTAL32使能关掉了,然后按正常初始化管脚初始化了
但是还是不能输出高低电平
    CLK_Xtal32Cmd(Disable);
static void Rinse_Button_Init()
{
    stc_port_init_t stcPortInit;
    /* configuration structure initialization */
    MEM_ZERO_STRUCT(stcPortInit);

    stcPortInit.enPinMode = Pin_Mode_Out;
    stcPortInit.enPullUp = Enable;

    PORT_Init(PortC, Pin07, &stcPortInit);
}

网友E:
停止模式就是进入休眠

楼主:
引用 网友E:
停止模式就是进入休眠

我关掉XT32使能后,初始化了引脚,仍然不能输出高低电平。

网友F:
就是要当成普通IO来用的话,要关闭XT32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F:
就是要当成普通IO来用的话,要关闭XT32功能。

关闭了,但是POUTE没有被置位

网友B(点评):
作为输出口,不能使能上拉功能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B: 数据手册有提到么,没有看到哎

网友B(点评):
回复 楼主: 其实你下面这个写法是错误的,你貌似没有把上拉置位 static void Rinse_Button_Init() { stc_port_init_t stcPortInit; /* configuration structure initialization */ MEM_ZERO_STRUCT(stcPortInit); stcPortInit.enPinMode = Pin_Mode_Out; stcPortInit.enPullUp = Enable; PORT_Init(PortC, Pin07, &stcPortInit); }

网友B(点评):
回复 楼主: 请忽略上一条的发言

网友G(2022-10-18):
请问楼主解决了吗,我现在也遇到了一样的情况,PC15想用做普通gpio,但是配置后,无法输出对应电平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请问楼主解决了吗,我现在也遇到了一样的情况,PC15想用做普通gpio,但是配置后,无法输出对应电平 ...

禁止XTAL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