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AMEYA360干货分享:小白必知十大电子元器件

楼主(2021-12-31):
1、电阻器

在电工和电子技术中应用的具有电阻性能的实体元件称为电阻器,用字母R表示。

各种类型的电阻器在电子设备中得到广泛的应用,据统计,在一般电子产品中,电阻器约占元器件总数的40%,由此可见,掌握各种电阻器的基本特性和正确使用电阻器是至关重要的。它们被用来作为分压、分流、限流电阻、电路的负载、电路中的衰减元件、RC型回路元件等。

2、电容

电容器是由中间夹有电介质的两块金属板构成的元件,用字母C表示。

电容器是电子设备中大量使用的元件之一,它具有隔直流和分离各种频率的能力,广泛用于隔直流,耦合,旁路,滤波,去耦,移相,谐振回路调谐,波形变换(微分,积分),能量转换,控制电路中的时间常数设定等。

3、电感

一般的电感器是用漆包线,纱包线或镀银铜线等在绝缘管上绕一定的圈数(N)而构成的,所以又称电感线圈。电感量的基本单位是亨利(简称亨),用字母“H”表示。

电感器可用做调谐,滤波,阻流,陷波,高频补偿,阻抗匹配,延迟线等。

4、继电器

继电器是用低电压小电流控制高电压大电流的一种自动开关,在电路中起到自动操作,自动调节,安全保护等作用。常用的继电器主要有电磁式继电器,干簧式继电器,磁保持簧式继电器和固态继电器等。其中电磁式继电器是使用较多的一类,是利用电磁力来切换触点的。电磁式继电器在电路中文字符号为“K”或者“KA”。

5、半导体二极管

半导体二极管是由一个PN结焊上两根电极引线,再加上外壳封装而构成的。二极管的单向导电特性可用伏-安特性曲线表示。半导体二极管种类很多,按材料分有锗二极管,硅二极管和砷化镓二极管等;按结构分有点接触二极管和面接触二极管;按工作原理分隧道二极管,雪崩二极管,变容二极管等;按用途分有检波二极管,整流二极管,开关二极管等。

6、晶体三极管

晶体三极管又称半导体三极管,简称三极管或晶体管,具有三个外电极(引出脚),个别的有4个引脚,其中1根引脚接地用,与其他三个极的功能无关。三极管的基本功能是对电信号进行放大或对电信号起开关作用,在电子电路中应用十分广泛,是电子设备的核心器件之一。

7、场效应晶体管

在半导体表面的垂直方向上加一电场时,则电子和空穴在表面电场的作用下发生运动,半导体表面发生载流子的重新分布,因而半导体表面的导电能力受电场的作用而改变,即改变外加电压的大小和方向,可以控制半导体表面层中多少载流子的浓度和类型,或控制PN结空间电荷区的宽度,这种现象称半导体的场效应。

场效应晶体管的工作是以半导体表面的场效应为基础的。

8、电声器件

电声器件是将电信号转换为声音信号或将声音信号转换成电信号的换能元件。电子电路中常用的电声器件有扬声器,传声器,耳机及蜂鸣器等。

扬声器俗称“喇叭”,其作用是将电能(电信号)转换成声能(音频信号)并辐射出去。扬声器在电路中的文字符号为“B”或“BL”。

传声器俗称“话筒”,它是一种能将声音信号转换成电信号的声-电转换器件,其作用于扬声器相反。传声器的文字符号为“B”或“BM”。

耳机和蜂鸣器也是一种将电信号转换成声信号的电-声换能器件。

9、保护元件

电子设备中使用的保护元件有熔断电阻器,普通熔断器,热熔断器和自恢复熔断器等。保护元件一般是串接在电路中的,它在电路中出现过电流,过电压或过热等异常现象时,会立即熔断而起到保护作用,可防止故障进一步扩大。

10、石英晶体谐振器

石英晶体在电子线路中一般用于产生稳定的振荡频率和做晶体滤波器用。石英晶体可单独制成元件使用,也可与半导体器件和阻容元件一起组成石英晶体振荡器。石英晶体振荡器是一种各向异性的晶体,从一块晶体上按一定的方位角切下薄片称为晶片(可以是正方形,矩形或圆形等),然后在晶片的两个对应表面上涂敷银层并装上一对金属板,就构成石英晶体振荡器。石英晶体谐振器的文字符号为B或BC。

网友A:
讲的有点简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