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32G43x] N32G435开箱体验

楼主(2021-12-31):
首先感谢一些21IC和国民技术MCU给了本人这次机会,最近又是临近放假,忙的焦头烂额,今天算是2021年的最后一片**了,挤出来一点时间,来写一篇评测。

楼主:
上电:
上电后,电源指示灯亮,其他LED均不亮,原理图如下:
D4对地接了一个R5,阻值1k,微微微微滴吐槽一下,3.3V/1000Ω = 3.3mA,感觉还是很亮,本想更换一下电阻,但是看板子上面的R5为0402的封装,手上只有0603的,就只能放弃了,贴了几层美纹纸。稍微降低一下亮度

楼主:
程序猿的第一个demo,点亮一个LED
根据原理图的LED来进行设置引脚
这里我选择的是PA8
初始化LED引脚,设置为输出模式
void LED_Init(void)
{
    GPIO_InitType GPIO_InitStructure;
    RCC_EnableAPB2PeriphClk(RCC_APB2_PERIPH_GPIOA, ENABLE);

    GPIO_InitStruct(&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Pin        = GPIO_PIN_8;
    GPIO_InitStructure.GPIO_Current = GPIO_DC_4mA;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ll    = GPIO_No_Pull;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Peripheral(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led ctrl
void LED_Set(u8 mode)
{
    if(mode)
    {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8);
    }
    else
    {
        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_8);
    }
}

int main()
{
    LED_Init();
    while(1)
    {
        LED_Set(0);
        Delay_MS(500);
        LED_Set(1);
        Delay_MS(50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