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硬件]
MM32有带电容触摸按键的功能么?

楼主(2021-12-31):
MM32有带电容触摸按键的功能么?这样就可以少加一些外置的触摸芯片,省些成本了

网友A:
有的,官网就行

网友B(2022-02-26):
外置触摸还不一定浪费成本呢

网友C:
估计没有吧,我看沁恒好像有很多带触摸的

网友D:
其实外置触摸芯片成本也不是很高,而且省很多处理程序,稳定可靠呢

网友E:
建议用外置的吧,如果触摸不是很多的话

网友F:
看你需求,一般MM32是做电机方面的,触摸好像没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