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硬件]
我想要做个智能门锁用哪款MCU比较好?

楼主(2021-12-31):
请问一下,我想做个门锁,需要一款低功耗主控,我应该选择灵动的那款MCU比较好?
MM32L0还是MM32L3?它们差啥呢?

网友A:
MM32L3吧

网友B:
智能锁的安全性是怎么保证的

网友C:
MM32L0性能也可以的。

网友D:
需要低功耗的芯片吗

网友E:
MM32L0还是MM32L3都可以。

网友F:
选择价格低点的就行。

网友G:
MM32L3可以。

网友H:
这个安全性哪个高一些?

网友I:
穿戴设备,灵动的那款MCU比较好?

网友J:
自己做智能锁吗?

网友K:
如果是工业产品,需要的东西太多

网友L:
低功耗主控选择哪个都一样,只是后期供货是否有问题

网友M:
做智能门锁要用低功耗单片机吧

网友N:
现在门锁靠谱么,总是担心不够安全

网友O(2022-04-14):
你要需要一款你习惯的MCU

网友P:
肯定是低功耗的MCU比较好啊

网友Q:
估计L3的性能比L0的好吧

网友R:
你先看看能不能买到MCU,在考虑选哪个

网友S:
你得看看是否熟悉这颗MCU的开发方式,如果不习惯,就不好搞

网友T:
我觉得买L0就行,价格和性能都可以

网友U:
还是找个代理商给你推荐吧,这个他们比较懂

网友V:
门锁的话还是要主打低功耗,还有就是串口啊一些外设的需求

网友W:
这个你看数据手册不就知道了么

网友X:
选择L0的,或者选择出货量大的

网友Y:
自己设计智能安全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