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图解STM32 JLink 采用JTAG 模式和 SWD模式下载时引脚说明

楼主:
项目开发需要,采用SWD模式下载STM32,以前都是用JLINKv8 的JTAG模式,而且从未认真识别过JLINKv8各引脚。只知道SWD模式下和JTAG模式下共用两个引脚而已。只有明确了v8的各引脚定义才可以自己用杜邦线取其中的几个引脚作SWD模式的下载!!!

楼主(2021-12-31):
实际测试,当JATG正面拿在手里时,即缺口在上方。1、2引脚代表VDD。4、6、8、10、12、14、16、18、20引脚都为VSS。
3:JTRST      5:JTDI      7:JTMS      9:JTCK     11:NC     13:JTDO      15:  RESET(通常接单片机的NRSET脚)     17/19:NC
一:当采用JTAG模式下载时,用到3、5、7、9和1:VDD及某个地引脚。
二:当采用SWD模式时,因为SWDIO和JTAG模式下JTMS复用,所以用到7脚;同理,SWCLK和JTCK复用,要用到9脚。再加上VDD
       和地,所以会用到1、7、9和某个地引脚。至于第15脚可接可不接,可根据实际情况来决定,建议还是接上!

楼主:
附上JTAG连接STM32原理图,其它四个引脚都接上拉,只有JTCK是下拉。RESET接单片机NRST引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