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硬件]
MM32F031xx_q这个q代表啥意思?

楼主(2021-12-31):
比较好奇哈,在官网找资料的时候发现的,发现MM32F031xx_q有个q,这个q是干啥的?代表啥含义啊?

网友A(2022-09-28):
建议楼主可以找一下芯片的命名规则

网友B:
一般情况都是封装的意思吧

网友C:
我也不知道,搞不动他家的芯片命名

网友D:
是不是增强型啊,或者封装之类的

网友E:
好像是有点说法,但是具体咋回事儿,我也不太知道

网友F:
一般是封装或者性能的表达

网友G:
你问问代理呗,代理商一般都知道的

网友H:
现在灵动的MCU还缺货么?应该不缺货了吧

网友I:
含义我真不清楚,因为他家手册没写,我也找了好久

网友J:
找个FAE咨询一下就好了,我记得他家官方之前说过一次,不过我给忘记了

网友K:
去看一下芯片命名规则吧

网友L:
应该是封装吧,QFN的封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