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中断中不能随意关闭或使能全局中断

楼主(2021-12-31):
AD, ST
调试STM8遇到的问题

在调试STM8L051的单片机时,使用的多个外部中断,当进入某外部中断的中断服务函数后,原来是想进入这个中断时,不再响应其他中断,就先关闭全局中断,待处理完成后再打开全局中断,代码如下:

INTERRUPT_HANDLER(EXTI4_IRQHandler,12)
{
    /* In order to detect unexpected events during development,
       it is recommended to set a breakpoint on the following instruction.
    */
    if(GPIO_ReadInputDataBit(HSJ160_INT2_GPIO_PORT, HSJ160_INT2_GPIO_PIN) == 0)
    {
        disableInterrupts();
        Bsp_SetReadRfidFlag(2,1);
        enableInterrupts();
    }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IT_Pin4);
}

楼主:
但是使用这段代码后,应用程序就无法运行,经过测试,只有去掉取消和使能全局中断后,应用程序才能正常运行,如下所示:
INTERRUPT_HANDLER(EXTI4_IRQHandler,12)
{
    /* In order to detect unexpected events during development,
       it is recommended to set a breakpoint on the following instruction.
    */
    if(GPIO_ReadInputDataBit(HSJ160_INT2_GPIO_PORT, HSJ160_INT2_GPIO_PIN) == 0)
    {
        //disableInterrupts();
        Bsp_SetReadRfidFlag(2,1);
        //enableInterrupts();
    }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IT_Pin4);
}

楼主:
查找问题
兜兜转转,在网上找到了一篇**,描述的问题和我遇到的问题一样,可以阅读一下这位大神的**《一个关于STM8中断应用异常的话题》

楼主:
问题的原因
看完上面的**,我们也清楚的了解到了问题的原因:
当在某ISR执行过程中调用 disableInterrupts() 或者enableInterrupts() 会调整 L1\L0 的值修改软件中断优先级,同时该中断请求标志没来及清除或新的中断请求已经产生,如果修改 L1\L0 后的新中断请求之软件中断优先级高于当前中断服务程序的优先级,这时就会发生中断重入,即该中断会被重新响应,重新运行该中断服务程序。所以中断程序不停的嵌套重入,导致堆栈溢出,PC跑飞.

楼主:
解决的方法
如果希望在执行某中断程序时不要被其它可屏蔽的中断请求打断,怎么办呢?我们只要将相关中断的ITC_SPR寄存器中相应软件优先级位配置为L3即可,当中断程序执行完毕退出后再回到之前的软件中断优先级。

网友A:
呵呵 这篇**有点岁月了,我几年前写的。
这个问题很隐蔽,我分享过来吧。

一个关于STM8中断应用异常的话题

楼主:
不要在STM8系列的单片机中断程序里任性随意的使用disableInterrupts();和enableInterrup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