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中printf函数重定向

楼主:
AD, ST
标准库函数的默认输出设备是显示器,要实现在串口或LCD上的输出,必须重定义标准库函数中与输出设备相关的函数.

如printf()之类的函数,使用了半主机模式。使用标准库会导致程序无法运行,解决方法如下:

方法1:使用微库,因为使用微库的话,不会使用半主机模式.

如果使用的是MDK,首先请在工程属性的“Target“->”Code Generation“中勾选”Use MicroLIB“这样以后就可以使用printf,sprintf函数了。

楼主(2021-12-31):
如下图一所示

                       然后需要将fputc里面的输出指向串口(重定向)。即自己要添加一个int fputc(int ch, FILE *f)函数,具体实现:如下图二所示

图二

方法2:仍然使用标准库,但主程序代码需要更改:

/*为确保没有从C库链接使用半主机的函数,标准C库stdio.h中有些使用半主机的函数要重新写,即必须为这些函数提供自己的实现*/

在独立应用程序中,要确保你编写的应用程序中没有链接C库半主机函数。必须导入符号 __use_no_semihosting。可在工程的任何 C 或汇编语言源文件中执行此操作,如下所示:

在 C 模块中,使用 #pragma 指令:

#pragma import(__use_no_semihosting)

在汇编语言模块中,使用 IMPORT 指令:

IMPORT __use_no_semihosting

具体实现:

#pragma import(__use_no_semihosting)  //确保没有从C库链接使用半主机的函数

_sys_exit(int x) //定义_sys_exit()以避免使用半主机模式

{undefined

x = x;

}

struct __FILE  //标准库需要的支持函数

{undefined

int handle;

};

/* FILE is typedef’ d in stdio.h. */

FILE __stdout;

如果仍然链接了使用半主机的函数,则链接器会报告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