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支持]
OTP的MCU怎么开发?

楼主(2021-12-31):
那种OTP的MCU开发的时候必须一次将代码写好吗?万一有BUG是不是MCU就报废了?

网友A:
貌似是先调试,成了之后再otp

网友B(2022-02-08):
OTP的肯定不能是先用OTP来开发啊

网友C:
一般都是先用flash的版本,调试OK之后,就会用OTP芯片上场了

网友D:
你大可不必担心,这种都是有flash版本的

网友E(点评):
冇!洒家看了SDIC的好多芯片,OTP,让人望芯兴叹!(近几天出了个ARM Flash版本滴,略微宽慰)

网友F:
一般情况都是先用flash芯片开发,然后用OTP芯片烧录批量

网友G:
这种芯片一般都是对低成本的产品,量大的产品

网友H:
我也没有用过OTP的芯片,我觉得OTP可以有代替的flash芯片吧,不然烧不起啊

网友I:
肯定不能一次性写好啊,除非功能特简单

网友J:
这个需要仔细测试,才可以的,不然达不到的。

网友K:
都是先用flash芯片开发,然后再用otp芯片批量烧录

网友L:
不会的,你想多了,是有开发者使用的不是一次烧录的芯片的

网友M:
一般都是简单功能采用OTP模式,这样能稳定生产的

网友N:
先用非OTP的调试,量产后改用OTP芯片。

网友E:
并非用Flash版本先开发,而是用SRAM版本先开发。试运行没问题,再灌几片来试试,再再灌几十片试试(高低温+辐射干扰+潮湿)。-->客户验证-->1k量客户体验-->1M交货。

网友O:
先用可重复烧写flash的芯片做开发调试,量产后换成OTP的。

网友P:
凡生产OTP单片机的公司,都有开发工具的

网友Q:
上该公司官网查一下吧。

网友R:
有没有OTP版的单片机?

网友S:
没接触过OTP的芯片

网友T:
与一般的单片机的用法是一样的

网友U:
OTP单片机因其价格低廉、性能成熟在许多小家电中得以广泛应用。

网友V:
OTP是不是说单片机烧录一次就不能再用了?

网友W:
OTP MCU产品系列齐全、稳定性高

网友X:
OTP烧录编程技巧

网友Y:
芯圣的OTP的芯片很便宜

网友Z:
otp的原理是怎样的?

网友AA:
芯圣的MCU好多都是OTP的MCU吗?

网友AB:
单片机如何进行OTP加密

网友AC:
为啥要有otp这种单片机?

网友AD:
测试一下使用圣芯OTP单片机

网友AE:
先用专用型号仿真器调试好程序后,烧录OTP芯片验证,功能什么的都验证合格了就可以进行试产,生产。不合格就重复前面的动作直到程序验证合格。

网友AF:
最好拿可反复擦写的flash芯片进行开发,待调试稳定量产后用OTP芯片进行生产。

网友AG:
和反复擦写的flash芯片开发模式一样,只是调试阶段最好用可反复擦写的。

网友AH:
OTP量产的时候用,研发阶段还是用可以重复擦写的。

网友AI:
学习了,还以为是烧一片扔一片呢

网友(2022-03-30):
芯圣一级代理现货供应  需要芯圣ic可联系 企鹅号2914373240   价格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