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支持]
OTP是不是只能烧写一次

楼主(2021-12-31):
OTP类型的MCU是只能烧录一次吗?如果想要修改代码是不是必须换芯片

网友A:
为啥要有otp这种单片机?

网友B:
烧录一次就不能再下载了。

网友C:
如何进行OTP加密

网友D:
OTP一次性编程的单片机和EPROM有没有办法擦

网友E:
求带内部晶振的OTP单片机 要求价格便宜

网友F:
特殊性能的单片机

网友G:
主要的优点是价格低廉

网友H:
程序烧入单片机后,将不可再次更改和清除。

网友I:
就是一次性的芯片,因为价格便宜

网友J:
只能被编程器烧录一次程序的单片机被称为OTP单片机。

网友F:
只能一次性编程,内部无Flash存储

网友E:
怎么编译出OTP文件

网友G:
适合应用在一些功能简单的电子产品项目

网友D:
推荐几个OTP的8bit单片机?

网友H:
otp单片机的技术应用和otp单片机的设计资料

网友C:
OTP版本和MASK版本的成本能相差多少?

网友I:
刚使用圣芯OTP单片机

网友B:
OTP是一次性写入的单片机

网友A:
OTP单片机的程序如何开发

网友J:
OTP单片机加密原理及OTP单片机解密技术

网友K:
OTP从字面上也能知道是一次性编程

网友L(2022-02-08):
对,OTP仅能烧录一次,烧完就完事儿了

网友M:
肯定是先开发使用flash开发,然后OTP烧录

网友N:
你开发的时候是用flash这种模式开发的,当你程序稳定了之后,再用OTP的

网友O:
不能这么干啊,那得浪费多少OTP芯片啊

网友P:
是先用可支持多次擦写的MCU才行,如果直接用OTP干也不能仿真,多难受

网友Q:
一般都是先用flash多次可擦写的芯片进行开发的,当你开发完成之后才用OTP批量生产的

网友R:
OTP的烧录器很贵的,一般都是找厂商代工生产的

网友S:
是的,如果用OTP芯片的话,想要修改代码是需要换一个芯片的

网友T:
OTP芯片属实只能烧录一次

网友U:
修改代码是必须换芯片的,所以开发的时候就要调试好,这样才能少很多麻烦

网友K:
对的,只能烧写一次。

网友V:
是的,只能一次烧录。

网友W(2022-05-14):
是滴,只能烧录一次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