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硬件]
MM32F031低功耗问题

楼主(2021-12-31):
MM32F031在进入深度睡眠电流是多大?

网友A:
是要实测还是手册值

网友B(2022-05-19):
没测试过,不过这种数据手册上应该有说明吧

网友C:
你这个好像还得看外设情况,就是其他电路,如果但看芯片的话,你就参考芯片手册即可

网友D:
你问问技术支持吧,灵动技术支持还是比较好的

网友E:
不太知道啊,一般F系列的低功耗不是很奈斯呢

网友F:
如果你需要低功耗的话,建议用MM32的L系列,L系列比较OK

网友G:
不知道,手册上应该是有的,你看看吧

网友H:
深度睡眠的话是不是就把外设都关闭的时候啊?

网友I:
应该很低吧,毕竟都进深度睡眠了

网友J:
你还要考虑唤醒频率之类的,不然这么测试是不准确的

网友K:
估计会很低,毕竟F0系列,主频都很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