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硬件]
MM32F031串口响应速度

楼主(2021-12-31):
MM32F031串口接收8位数据,从接收的第一个起始位开始到返回第一个字节的起始位之间,时间是多少。波特率为2.5M

网友A:
波特率是单片机或计算机在串口通信时的速率。
具体指的是信号被调制以后在单位时间内的变化,即单位时间内载波参数变化的次数
1:如每秒钟传送240个字符,而每个字符格式包含10位(1个起始位,1个停止位,8个数据位),这时的波特率为240Bd,比特率为10位*240个/秒=2400bps。
2:又比如每秒钟传送240个二进制位,这时的波特率为240Bd,比特率也是240bps。(但是一般调制速率大于波特率,比如曼彻斯特编码)。
波特率,可以通俗的理解为一个设备在一秒钟内发送(或接收)了多少码元的数据。它是对符号传输速率的一种度量,1波特即指每秒传输1个码元符号(通过不同的调制方式,可以在一个码元符号上负载多个bit位信息),1比特每秒是指每秒传输1比特(bit)。 单位“波特”本身就已经是代表每秒的调制数,以“波特每秒”(Baud per second)为单位是一种常见的错误。

网友A:
百度了一脚波特率的解释,应该可以明白了,感觉

网友B:
可以实测一下的

网友C(2022-02-08):
波特率有点高啊

网友D:
实测一下

网友E:
这波特率是不是有点偏高了

网友F:
没测过,你可以用定时器做个

网友G:
测试这个时间干啥?有什么特殊用途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