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软件]
MM32F031SPI最高速率

楼主(2021-12-31):
如题,MM32F031的SPI最高速度是多少?

网友A:
能有几MByte/s吧
看配置情况

网友B(2022-02-10):
看具体配置吧

网友C:
常规使用,都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D:
我晕,看数据手册啊!

网友E:
数据手册有详细说明啊

网友F:
这个速度我觉得够用就行,没必要考虑极限吧

网友G:
你可以看看数据手册,看看手册标的是多少?

网友H:
我觉得一般40MHz的差不多吧

网友I:
这个还真没注意过,感觉应该不能太高

网友J:
这个SPI来说,应该至少20MHz吧,速度不会很慢的

网友K:
根据配置能得出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