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软件]
MM32W0 蓝牙

楼主(2021-12-31):
MM32W0 的蓝牙传输速度是多少?

网友A:
数据手册上看看把

网友B(2022-03-02):
这个你得看手册了,一般2M差不多了

网友C:
没用过灵动的蓝牙芯片,现在蓝牙还是独立出来的比较好

网友D:
你看看数据手册就知道了,肯定有标注的

网友E:
它这个好像是蓝牙5.0的吧,速度应该还不错

网友F:
蓝牙一般速度都是2M吧,不会很快的

网友G:
灵动的蓝牙是不是不咋推广啊,好奇

网友H:
这个你看介绍呗,或者问问灵动代理

网友I:
你去灵动官网就可以了啊,官网应该有芯片介绍的

网友J:
大概是2M,我看官方有说:“1Mbps”

网友K:
速度很快,1M的带宽,很奈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