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硬件] MM32F 主流型

楼主(2021-12-31):
MM32F 主流型MM32F 主流型 MCU
- 搭载 Arm Cortex-M0 或 Cortex-M3 内核
    - M0 产品最高主频可达 96 MHz
    - M3 产品最高主频可达 120 MHz
- 支持从 128KB 到 512KB Flash 存储
- 提供从 40 脚到 144 脚的多种封装
- 集成 UART、I2C、I2S、SPI、USB、CAN、Ethernet、SDIO 等数字通信接口
- 内置多个 ADC、COMP 和 DAC 等模拟外设
- 部分型号提供 FSMC 接口用于连接外部存储器或显示屏
- 可选温度范围包含 -40℃ - 85 ℃ 工业型和 -40℃ - 105 ℃ 扩展工业型

网友A:
型号不推荐下么

网友B:
有主推型号吗

网友C(2022-02-07):
这个是目前灵动主推的芯片吗

网友D:
现在这个能保证供货吗

网友E:
现在大概多少钱一片啊

网友F:
这个主频也足够使用了

网友G:
现在可以保证正常供货吗

网友H:
M0可以达到96MHZ还是不错的,有没有低功耗产品线?

网友I:
供货和价格方面怎么样

网友J:
灵动还是F1系列是主推吧?

网友K:
主流系列还是103把

网友L:
这参数很强啊,如果是兼容ST的就更好了

网友M:
这主频好高啊

网友N:
现在这芯片应该是主流了吧,控制或者做算法都应该很不错

网友O:
这芯片现在得多钱了啊?

网友P:
存储还不错,存储支持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