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基于STM32的多种printf用法

楼主(2021-12-31):
在调试代码的时候,最常用的就是使用printf函数来输出一些打印信息,提示自己代码的执行情况。

如果你的UART串口不够用,还要用printf,此时该怎么办?

方法其实是有的,那就是:使用SWO/SWV。

SWO:Serial Wire Output,串行线输出

SWD:Serial Wire Viewer,串行线查看器

一、常见printf输出

1.UART打印

这种使用UART串口输出,需要占用一个硬件串口。

楼主:
2.Keil MDK-ARM Viewer输出

楼主:
3.IAR EWARM终端输出

楼主:
4.ST-LINK Utility SWV输出

这后面三种不占用硬件UART,使用ITM机制。

楼主:
二、UART映射printf

这种方法应该很多人都知道,就是使用硬件UART串口映射,实现printf打印输出。

楼主:
对于Keil、 IAR,只需要添加如下代码,就可以使用printf函数

#include "stdio.h"
int fputc(int ch, FILE *f)
{
  HAL_UART_Transmit(&huart1, (uint8_t *)&ch, 1, 0xFFFF);
  return ch;
}

楼主:
意思就是将UART输出(串口输出一个字符)进行映射。

楼主:
三、Keil MDK-ARM Viewer输出

针对2、3、4输出:

楼主:
添加代码:
#include "stdio.h"
int fputc(int ch, FILE *f)
{
  ITM_SendChar(ch);
  return ch;
}

网友A(2022-11-17):
IAR下 USART重定向Printf函数,怎么解决的?

网友B:
printf跟usart_SendData()那个效率更高啊

网友C:
如何用printf 打印出十六进制数?

网友D:
stm32如何将字符转成字符指针

网友E:
stm32中怎么让串口printf发送不阻塞

网友F:
怎么解决STM32中不能使用printf函数的问题

网友G:
STM32 printf使用dma吗  ?

网友H:
stm32怎么用printf多个串口同时发送

网友I:
stm32编程怎么使用printf函数

网友J:
在使用printf时就会调用自定义的fputc函数,来发送字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