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芯片超时无应答解决

楼主(2021-12-31):
AD, ST
1、stm32使用过程中出现芯片超时无应答,无法连接的情况

楼主:
(1)跳线帽是否连接正常
(2)flymcu是否设置正确
(3)如果上述都正常,利用flymcu的设定选项字节,选中芯片类型,进行恢复出厂设置
(4)还不行的话,通过其他下载方式jlink等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