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ministm32f103rc芯片串口无法下载

楼主(2021-12-31):
今天刚刚使用STM32,配置了一波文件之后,准备下载一个程序试试,(使用的串口工具为FLYMCU),但是在使用串口下载代码的时候出现了芯片超时无应答,无法连接的情况,希望各位大佬帮我解决下,谢谢!

网友A:
要求Boot1接地。

网友B:
是不是板子硬件问题

网友C:
用专门的下载软件J-LINK

网友D:
通过st-link的SWD调试下载程序

网友E:
硬件没有问题吗

网友F:
这个复位试试看。

网友G:
串口能读取数据吗

网友H:
如果不是硬件问题,就是软件问题。

网友I:
晶振有信号吗

网友J:
使用swd可以下载吗

网友E:
TX和RX是否接反了?

网友D:
换其他的模式吧啊

网友C:
能通过串口下载程序

网友B:
提示跟普通的没有检测到目标板提示?

网友A:
BOOT说明部分要求BOOT1接GND

网友H:
芯片无应答,可能超时了。

网友G:
下载模式设置对了吗

网友F:
按住复位 点击下载。

网友J:
你需要首先排除不是硬件的问题。

网友I:
有可能电源不正常工作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