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Tcl在Vivado中的使用

楼主(2021-12-31):
AD, tc, vi
Vivado是Xilinx最新的FPGA设计工具,支持7系列以后的FPGA及Zynq 7000的开发。与之前的ISE设计套件相比,Vivado可以说是全新设计的。无论从界面、设置、算法,还是从对使用者思路的要求,都是全新的。看了大家很多的博文,基本上都是用GUI创建工程,那我就简单介绍一下Vivado的脚本使用。

    在ISE设计套件中,支持多种脚本: 可以用xperl来运行perl脚本,可以用xtclsh来运行Tcl脚本,还可以用windows批处理脚本来运行设计流程。
    ISE集成的Tcl脚本解释器为8.4版本。同时,ISE GUI中的Tcl console功能不够强大,部分组件使用的脚本也与Tcl有不同,导致Tcl脚本在ISE上并不十分流行。
    在Vivado上,Tcl已经成为唯一支持的脚本。并且,所有操作都有对应的Tcl脚本可以执行。所以,掌握Tcl脚本语言对掌握Vivado的使用有重要帮助。
    Vivado上集成的Tcl脚本解释器为8.5版本,也是目前比较流行的Tcl版本。Vivado的核心就是一个脚本解释器,GUI界面只是将各种脚本命令封装为图形化界面而已。

    下面以Windows为平台,用脚本的思路,运行一下Vivado:
  •     首先需要设置环境变量,在path环境变量中添加Vivado的路径,路径设置到bin文件夹,例如C:\Xilinx\Vivado\2014.1\bin
  •     在Windows界面下,“开始”->“运行”,输入cmd,打开windows命令行终端。这个时候 有三个选择:
1. 输入“vivado”,启动Vivado GUI界面,和点击桌面上的图标启动Vivado没什么区别;事实上,直接点击桌面图标,就是调用windows batch命令启动vivado
2. 输入“vivado -mode batch -source file.tcl”,从脚本批处理的形式启动Vivado,运行后直接执行file.tcl文件
3. 输入“vivado -mode tcl”,启动Tcl交互式命令行。
  • 使用第三种方法。启动后显示Vivado的版本,这里使用2014.1

  • 输入命令 “info tclversion”可以查看到Vivado使用的Tcl的版本 8.5

    Tcl是一种很容易用户自己定义命令的脚本语言,Xilinx在此基础上增加了大量Vivado的命令。对于Vivado自定义的非标准的Tcl命令,输入该命令后,继续输入空格+“-help”,可以查到该命令的详细解释。

    Vivado GUI中的Tcl console和CMD启动的交互命令行功能基本相同,不同在于Vivado 在切换路径时可以利用CMD的自动补缺功能更方便的切换路径。

    Vivado有两种设计流程:project模式和non-project模式。

    •     如果已经有设计工程了,可以使用Tcl脚本继续进行project的流程,例如:

      open_project TEST.xpr    #打开已有的工程文件TEST.xpr
      launch_runs synth_1      #运行综合 synth_1
      wait_on_run synth_1      #等待综合结束
      launch_runs impl_1 -to_step write_bitstream    #运行实现impl_1,并生成bit文件
      wait_on_run impl_1       #等待实现结束

      •     如果使用non-project模式,则脚本会复杂一些,下面提供一个模板。
      注:英文注释是参考Xilinx相关文档,中文注释是为了方便阅读,由于Vivado原生不支持中文,所以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错误,建议使用时去除中文
      ##############################################################################
      ##############################################################################
      ##############################################################################
      # STEP#1: define the output directory area.
      # 定义工程文件的存放路径
      set outputDir ./PRJ
      # file mkdir $outputDir
      #
      # STEP#2: setup design sources and constraints
      #
      # VHDL
      #
      read_vhdl -library bftLib [ glob ./Sources/hdl/bftLib/*.vhdl ] #指定需要添加的VHDL库文件,glob是扫描某个路径下的全部文件(这里是.vhdl文件)
      read_vhdl ./Sources/hdl/bft.vhdl              #指定需要添加的VHDL文件
      # ##############################
      # Verilog HDL
      #
      read_verilog  [ glob ./SRC/*.v ]                #指定需要添加的Verilog文件,glob是扫描某个路径下的全部文件(这里是.v文件)
      # ##############################
      # XDC
      #
      read_xdc [ glob ./CONSTRS/*.xdc ]               #指定需要添加的xdc文件,glob是扫描某个路径下的全部文件(这里是.xdc文件)
      # ##############################
      # EDIF and NGC
      #
      read_edif ../test.edif                          #指定需要添加的网表文件
      # ##############################
      # IP XCI
      #
      read_ip ./CORE/MMCM/MMCM.xci                    #指定需要添加的xci IP文件
      # ##############################
      # STEP#3: run synthesis, write design checkpoint, report timing,
      # and utilization estimates
      # 运行综合 ,同时设定相关综合参数
      synth_design -top SCRIPT_TEST       \
                   -part xc7z100ffg900-2  \
                   -fanout_limit 1000     \
                   -shreg_min_size 3      \
                   -flatten_hierarchy full
      write_checkpoint -force $outputDir/post_synth.dcp #存档
      report_timing_summary -file $outputDir/post_synth_timing_summary.rpt    #生成时序报告
      report_utilization -file $outputDir/post_synth_util.rpt #生成资源使用报告
      #
      #
      # STEP#4: run logic optimization, placement and physical logic optimization,
      # write design checkpoint, report utilization and timing estimates
      #
      opt_design        #优化设计
      place_design      #布局
      report_clock_utilization -file $outputDir/clock_util.rpt    #生成资源使用报告
      write_checkpoint -force $outputDir/post_place.dcp       #存档
      report_timing_summary -file $outputDir/post_place_timing_summary.rpt #生成时序报告
      #
      # STEP#5: run the router, write the post-route design checkpoint, report the routing
      # status, report timing, power, and DRC, and finally save the Verilog netlist.
      #
      route_design      #布线
      write_checkpoint -force $outputDir/post_route.dcp #存档
      report_route_status -file $outputDir/post_route_status.rpt #报告布线状况
      report_timing_summary -file $outputDir/post_route_timing_summary.rpt    #生成时序报告
      report_power -file $outputDir/post_route_power.rpt  #生成功耗报告
      report_drc -file $outputDir/post_imp_drc.rpt        #运行DRC 生成DRC检查报告
      # write_verilog -force $outputDir/cpu_impl_netlist.v -mode timesim -sdf_anno true
      #
      # STEP#6: generate a bitstream
      #
      write_bitstream -force $outputDir/SCRIPT_TEST.bit  #生成bit文件

      ##############################################################################
      ##############################################################################
      ##############################################################################

    • 另外,在运行Vivado GUI的时候,工程文件的路径下会有一个.jou的文件,会自动记录所有GUI操作对应的Tcl脚本,便于查找与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