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反激电源TL431+光耦反馈之疑问

楼主(2021-12-31):
vi, ar, AI, a15
目前在调试一个反激电源,主控芯片uc2843,15V输出
R1和R2试了3种组合,都能输出15V,测量的一些电压情况:

1、R1=1K,R2=2K

R1两端电压3.0V,R2两端电压1.17V
i1=3mA,i2=0.585mA,if=2.415mA

2、R1=2K,R2=2K

R1两端电压6.4V,R2两端电压1.17V
i1=3.2mA,i2=0.585mA,if=2.615mA

3、R1=2K,R2=1K

R1两端电压7.68V,R2两端电压1.17V
i1=3.84mA,i2=1.17mA,if=2.67mA

从上面三种数据来看,R1的取值好像只影响其两端的电压,对电流没有太大的影响,if的电流感觉像是比较恒定的一个值,只有改变R2的电阻值R1流过的电流变化才较为明显。这样的话感觉如果不知道if的电流,R1的电压就没法确定下来,对TL431的工作产生影响。所以想知道R1的值对于TL431的工作电流有没有影响,有的话又需要怎么计算出R1两端的电压电流大概范围,以及if的电流又该如何计算?

网友A:
你现在看到的是一定工作状态下的静态工作点,直流工作点

要想把IF分析好了,需要了解动态工作点,高频

你现在的电源确定是输出是稳定的?TL431就是个比较器

@Siderlee :麻烦坛友详细解答一下,谢谢!
@王栋春 :如果你的电路真能够稳定,不同负载的情况下431的输出电路应该是不一样的
收到,我将TL431理解为恒压源来分析的。

网友A:
https://edu.21ic.com/lesson/1988

网友A:
引用 网友A:
https://edu.21ic.com/lesson/1988

https://edu.21ic.com/lesson/18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