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 protel DXP中PCB各个图层的含义以及操作成都自动化开发

楼主(2021-12-31):
AD, pc, AC, Prote, TE
SO单片机开发指南之15
把基础打好了,才能建设高楼大厦。
本文为基础知识,介绍在Protel DXP中PCB图纸中各个图层的作用以及使用方法。
一、前言
其实在Protel DXP中绘制PCB图纸的主要操作就是在各个图层中进行的。布线、填写或者绘制标识、绘制电路板外形等,都是在不同的图层中进行的,所以,了解图层是PCB绘制的基础。
二、各个图层的含义以及操作2.1 PCB图纸中的图层
PCB图纸由不同的图层组成,每个图层承担了不同的任务,一般PCB中常见的图层有顶层布线层、底层布线层、机械层、丝印层、禁止布线层、多层等。
图层在图层管理栏中可以找到,图层管理栏位于图纸的左下角。
如图1,PCB绘图界面的左下角为图层管理栏,电路板的图层在这里显示。
如图2,这是一个只有正面和背面的双层电路板,在这个电路板里,就包含了这些图层:
l Top layer:顶层布线层
这一层是电路板的顶层走线(铜线)、放置元件焊盘等的图层。
l Bottom layer:底层布线层
这一层是背面走线(铜线)、放置元件焊盘等的图层。
l Mechanical:机械层
它不带有电气属性,可以用于勾画外形、勾画机械尺寸、放置文本等工作。
机械层在普通的电路板设计时其实也少用到,不过肯定是有它的用处,具体含义以及作用可以见参考文件[1] 。
l Top overlay:丝印层
此层是在电路板顶层写文字、进行绘图标识等的图层,这些标识是用颜料画的,不导电。
l Keep-out layer:禁止布线层
在布线时只能在禁止布线层的区域内布线,如在自动布线时不会超出这一区域布线。
一般来说,可以在禁止布线层中画一个闭合的形状来确定电路板的板框,这就是电路板的外形。
l Multi-layer:多层
Multi-layer称为多层,特性有二:无论单面板双面板或多面板,每一层铜铂都会生成这一层,每一层都不覆盖阻焊。用途有两个:专为直插元件的引脚构成焊盘;铜铂表面需要镀锡处,增加本层的线条、方块、字符等,以使铜铂裸露。
一般在电路板设计时这一层也用得少。
l 其他
多层电路板设计时还会有其他图层,如中间层、内电层等,这里不再赘述。
2.2 各个图层中的设计和操作步骤
需要重点关注的几个图层:顶层布线层、底层布线层、丝印层、禁止布线层。
一般在各个图层中的绘制流程如下:
1、在顶层布线层或底层布线层上放置好元件;
2、在禁止布线层中确定好电路板的边框、打安装孔;
3、布线;
4、在丝印层上进行标注。
三、小结
本节简要介绍了一下DXP中PCB图纸上的各个图层,后面会介绍布线方法等。本节完,精彩待续。
参考:
[1] Altium DesignerRel 为什么那么多mechanical层,有什么用???
https://zhidao.baidu.com/question/41952059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