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UC980 复位后的第一条子指令在什么地址?

楼主(2022-01-01):
一个小白的问题:

NUC980 复位后的第一条子指令在什么地址?
是在 0x0000000 开始执行吗? 但是这个区域是DDR 还没有内容。
是否应该在片内的 ROM区域开始执行? 那么地址是多少呢?

片内ROM 开始地址 0xFFFF_0000

网友A(2022-08-04):
应该不是在0处开始执行,应该会运行一下BOOT的代码

网友B:
这个你要是可以,看看芯片手册吧,关于存储部分,应该能有讲解

网友C:
应该是ROM区域吧,我觉得是这样

网友D:
你得看启动文件这种吧,就是类似汇编的那个文件

网友E:
研究第一条指令的地址在哪儿是要做啥呢?

网友F:
一般应该是在启动文件中运行,然后运行到boot,如果没有程序升级,再跳转到APP

网友G:
地址多少,你问问FAE吧,但是我觉得这个地址不能开放给用户的

网友H:
正常来说,这地址好像不开放给用户,用户也写不了代码吧

网友I:
你想改他家的BootLoader是么?

网友J:
可能就是没有内容吧,那块好像是固化好的

网友K:
看启动过程了

网友L:
这一点很重要么

网友M:
先看看启动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