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32系列的JTAG接口IO怎么设置成普通IO口使用

楼主(2022-01-01):
PIC32系列的JTAG接口IO怎么设置成普通IO口使用

网友A:
具体是那款芯片呢?

网友B:
用的是mplab harmony2 还是 harmony3?

网友C:
在MHC界面都是可以图形化配置的哦。

网友D:
参考datasheet的I/O章节 都是通过寄存器配置具体pin的mode就可以的哦

网友E:
这里有Harmony3的一系列中文guide供参考
http://www.microchip.com.cn/newcommunity/index.php?m=Knowledge&a=index&id=172

网友F:
配置字关闭JTAG,就是GPIO了

楼主:
已解决了

网友G:
恭喜解决。

网友F:
图形化工具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H:
配置字可以用MCC操作吗

网友D:
MCC就可以设置了。

网友I:
可以用MCC(32位没法用mcc),H3的MHC,甚至是IDE里面的Configuration Bits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