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ATTINY1616在STUDIO下面能否设置堆载大小,怎么设置?

楼主(2022-01-01):
请教 ATTINY1616在STUDIO下面能否设置堆载大小,怎么设置?

网友A:
你要问stack还是heap,gcc编译器吗?

网友B:
STACK不用配置,从SRAM的最高地址开始,有数据就往低处压。

网友C:
堆是堆,栈是栈

网友D:
没试过,都是用默认

网友E:
估计很少有人修改这个。

网友F:
一般应该是在一个启动文件里配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