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Link RTT Viewer 的各种不爽以及解决方案

楼主:
用过J-Link RTT Viewer吗?你是否抱怨过该软件没有时间戳功能,会自动的清除屏幕上的数据,不能实时保存屏幕数据,不能一键清屏,不能支持一键保存屏幕数据.........

为了解决J-Link RTT的问题,我自己写一了一个开源软件 --- RTT-T,它具有如下功能:

  • 接收RTT信息后能附带时间戳
  • 不会自动清除数据框中的数据,是否清除以及什么时候清除将由自己决定
  • 支持一键保存数据框中的所有数据
  • 支持实时记录数据到文件
  • 向上滚动鼠标滚动轮就能停止在当前界面。向下将滚动条滚到最低端就能实时看到当前接收到的数据
  • 每次连接J-Link都会复位MCU

RTT-T使用图示:

软件说明与下载地址:
https://gitee.com/bds123/RTT-T

如果你能登录github,也有github的地址
https://github.com/liuhao1946/RTT-T-Project

如果你觉得还不错,别忘记给我点几个星星,反正又不收费

如果有问题,你可以在此留言或者在git上面留言

楼主(2022-01-01):
有用的原创帖这么少,编辑给推推呗

网友A(2022-09-16):
比原版好用,貌似添加的芯片总是提示不支持,但随便选个也可以用

网友B:
我也是被新唐的MCU搞趴了,试试用回j-lin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