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倍压电路分析

楼主(2022-01-01):
一个7寸液晶的电源电路如下图1所示,液晶所需VGH与VGL分别为17V与-7V,没有什么电流需求。下图中的电路应该是使用了DCDC的SW及输出,利用倍压电路实现了17V的电压输出,但是我没有彻底分析清楚这个电路,觉得这个电路和标准的二倍压电路还有些差异,网上讲的倍压电路如图2所示。请问图1中是如何实现电容倍压的?

网友A:
这就不是倍压原理,这里C18和C12分别的主SW方波的耦合电容,而BAT54S的其中一半,是用来箝位电容右端的负压,你也可以这样理解,电容电荷必须平衡,而其中一个肖特基就是用来补充整流输出的电荷,实现连续整流输出的目的。就这样,当输入脉冲变高,BAT54S的另一个肖特基开始整流输出,給后面的储能电容充电,其幅度是SW方波的正电压值-箝位肖特基正向电压。
这种线路,箝位二极管接在什么地方,那么整流输出就以什么地方开始叠加,这才有正输出高于负输出,因为正输出的叠加在AVDD上面的,而负输出箝位就是GND,所以负输出绝对值就小。后面的都是电阻稳压管简单稳压。

网友B:
你这个就是典型的电荷泵电路。
这个电路已经有答案,参考原来的帖子。
https://bbs.21ic.com/icview-2397772-1-1.html

坛友好,请教一下电荷泵电路是不是利用电容储能原理来抬高电压,其跟倍压电路原理有何不同?谢谢。

网友B:
倍压电路应该算是电荷泵的特殊情形。
一般来说,电荷泵的驱动波形时0-V.
而倍压电路的驱动波形是 -V - +V, 这个经过这个电路后,输出电压就变成了2V,所以就叫倍压电路了。
另外,倍压电路可以级联,变成3倍压,4倍压, 5倍压等等。。。

网友C:
以上各位各抒己见,但是都有一点瑕疵。老夫权当路过了。哈哈哈。。

网友D:
不是倍压,就是用电荷泵做的负压输出电路。

网友E:
图一和图二几乎一样,我看没什么差别。
由于倍压电路中的耦合采用了电容,交流阻抗较大,导致输出有一定的恒流特性,恰好符合LED驱动的要求。
非常巧妙的设计。
由于输入电压变化范围不大,这样可以利用频率的变化调节输出的电流范围,有跟多的使用灵活性。
在材料极度缺乏的分立元件年代,我就用2个元件做了个”恒流“充电器,导致有高手看不懂。一个电容、一个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