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stm32f030f4p6AD单通道单次转换问题

楼主(2022-01-01):
程序要设置单通道单次转换AD转换。现在是,连续转换模式已没能 ADC_InitStructure.ADC_ContinuousConvMode = DISABLE; ,但却找不到像stm32一样设置scan位,即扫描模式没能

楼主:
同时读取两个活以上的AD值,结果是会多通道连续转换,读出来的AD值以最后一个为准,这显然是不想要的

楼主:
这是ad寄存器表,请教要怎么设置。

网友A:
你是想每次选择性对某个通道进行转换,但被转换可能有多个通道,不需要扫描模式,是这样吗?

网友B:
若是,你用哪个通道就配置哪个通道,并对其进行转换。

楼主:
这里有个基于F4系列的多通道选择性转换示例。注意待转换通道的GPIO复用功能别忘了配置。【下面文中忘记提到了】

楼主:
在库函数更改寄存器ADC_CHSELR,更改为先清零,然后再赋值要被选择的通道。这样就不会多次调用多个通道一直被选择。

网友C:
用工具自己就设置了啊

网友C:
用cube直接生成就行了

网友D:
我真没关心过这个细节  因为用cube直接生成代码非常的让人省心

网友B:
应该不能同时读取两个通道的ad值吧

网友E:
用单通道轮回可以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