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请问上位机如何实现DFU-IAP更新?

楼主(2022-01-01):
mcu端可以用官方的DfuSe Demonstration更新固件,请问如何在PC端实现上位机更新。有无官方资料呢?思路是怎样的,VC菜鸟求问。

网友A:
没搞过,这个是不是USB的bootloader

网友B:
直接使用官方的软件好了要么自己定义协议,HID方式升级

网友C:
有个叫
maple的开发板比较早了,就是一片F103,然后实现了USB烧录代码。

楼主:
公司需要 在已有的上位机实现在线更新

网友D:
上位机使用你们公司自己的,还是ST官网的?

网友E:
楼主语言表达能力差啊。 不管你用ST还是其他的。都是在PC下用IAP实现单片机的程序升级。串口或者USB口等目前还可以用SD卡来自动升级单片机的固件程序的。

   你想做PC 做软件,你是VC程序员,你自己写一个自动升级软件就可以了,通过串口。ST官方有说明的了。

网友F:
可以直接下传数据包吗

网友B:
没有做过  不会用vc

网友G:
是想更新升级单片机的程序?

网友F:
没有自己升级过

网友H:
能通过串口发送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