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节点测温湿度问题请教

楼主(2022-01-01):
这几天搞出来了远程无线采集温湿度,但是我想多节点测试,个人完全没有思路,向各位大神请教一下。

网友A:
淘宝上 有现成的  可以参考的

网友A:
我用的是stc15w系列芯片,程序没有写,还没有思路

网友B:
建议吧程序传上来,在回帖的时候点 高级模式即可传视频

网友C:
你用什么显示啊    我也在研究这个问题   12864的显示 家报警。。。

网友D:
用DS18B20可以最多好像可以8点测温。。

网友E:
你不是做出了无线采集温湿度吗??可以给份给我我。我也想做。

网友F:
网上有资料的,参考下就行了

网友G:
我用的是DHT11 多节点测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