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的编译器,支持函数指针吗?

楼主(2022-01-01):
stm8的编译器,支持函数指针吗?

楼主:
我主要用IAR,当然,实在没办法,用官方的编译器也行.
我想知道stm8的这两个编译器,支持函数指针吗?支持函数指针当参数用吗?

网友A:
不论IAR FOR stm8 还是 Cosmic C编译器
肯定支持的。

网友B:
我们可以从STM8的 IAP例程中就可以找到函数指针的使用场景。

网友C:
这么高档的8位机,当然支持了,连51都不成问题

网友D:
楼上别乱说话,KEIL C51是不支持函数指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