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内存款不兼容

楼主(2022-01-01):
dspic33EPxxMC506系列单片机的不同内存款不兼容

楼主:
本来是用dspic33EP64MC506这一款芯片,想升级成dspic33EP512MC506,所嵌入的电路板是没问题的,我看到这两款芯片是共用一份数据手册的,所以理论上来说应该是可以替换的,当然程序调用相应的头文件肯定是修改了的,还有编程软件也修改了相应的芯片选型,但是 就是没法用512替换64

网友A:
256替换64呢

楼主:
可以用256替换64

网友B:
具体一点好,比如哪个外设或者是什么部分出现了问题

网友C:
原则上这两个型号很容易兼容才对

网友D:
具体为什么换不了,出了什么问题,要说详细一点别人才好分析。

网友E:
到底是能替换还是不能啊,两个应该内存地址范围不同。所以你的变量大小多少也有不同才行。

网友F:
小的可以用大的替换,而大的可能不能用小的替换,因为可能无法存储你的程序和变量。

网友G:
编译不过?还是物理替换了之后, 芯片不工作?
好难猜你的遇到的问题哦

网友H:
是不是你在工程配置时候有一些内容没有修改,导致内存图出错。

网友B:
两个芯片容量好像不同

网友I:
容量不同的话可能需要调整一下地址空间。

网友J:
容量不一样, 是不是重新编译下, FLASH 边界都不一样,看着不太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