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8MQ技术贴 | OKMX8MQ linux5.4.3 修改开机进度条

楼主(2022-01-01):
mx, linux, 8M, AC, go
一、下载psplash源码
下载 psplash:git clone git://git.yoctoproject.org/psplash,会下载到当前目录的psplash文件夹中

forlinx@ubuntu:~/imx8mq/OK8MQ-linux-sdk$ git clone git://git.yoctoproject.org/psplash

Cloning into 'psplash'...

remote: Enumerating objects: 11, done.

remote: Counting objects: 100% (11/11), done.

remote: Compressing objects: 100% (11/11), done.

remote: Total 306 (delta 2), reused 0 (delta 0), pack-reused 295

Receiving objects: 100% (306/306), 128.73 KiB | 4.44 MiB/s, done.

Resolving deltas: 100% (192/192), done.

下载成功后会在当前目录下生成一个psplash文件夹,进入psplash文件夹

1、主图片**_bmw.png:

2、进度条图片**.png:

二、制作进度条和**
1、制作进度条和**

需要安装以下库:

sudo apt-get install libgdk-pixbuf2.0-dev

sudo apt-get install build-essential libncurses5-dev

制作**

执行命令: ./make-image-header.sh  POKY   //**_bmw.png是自己要启动的图片

执行上面的命令会生成一个**_bmw-img.h文件

POKY 参数只是一个变量,它会传入到 **_bmw-img.h 文件里面,可以打开查看。

vi **_bmw-img.h

2、制作进度条

执行命令:./make-image-header.sh  BAR

执行上面的命令会生成一个**-img.h文件

同样我们打开 **-img.h 这个文件。它必须是加 BAR 参数的,因为其他地方会

用到这样的宏定义

vi **-img.h

找到psplash.c文件并打开注释掉原来的头文件添加引用你生成的头文件

修改完成后保存退出 psplash.c,返回到源码目录下,制作 autogen.sh 脚本,用于生成 Makefile

3、制作 autogen.sh 脚本

制作 autogen.sh 脚本,用于生成 Makefile,如下

vim autogen.sh

脚本内容以下:

#!/bin/bash

aclocal

autoheader

automake --add-missing

autoconf

赋予可执行权限:chmod 777 autogen.sh

./autogen.sh

修改 Makefile.am,将 psplash-poky-img.h 修改成 **_bmw-img.h,将 psplash-bar-img.h 修

改成 **-img.h

vi Makefile.am

修改完后的 Makefile.am 如下图所示。

修改完 Makefile.am 后保存退出,回到源码目录下。

4、配置交叉编译器环境变量

. /opt/fsl-imx-xwayland/5.4-zeus/environment-setup-aarch64-poky-linux

环境变量使能后,就可以执行以下指令配置交叉编译工具链。

./configure  --host=aarch64-poky-linux

执行 make 指令进行编译。

make

编译完成后会在源码目录下生成 psplash 和 psplash-write 文件。

三、替换出厂系统进度条和 **

将编译生成的 psplash 和 psplash-write 文件拷贝到iMX8MQ开发板出厂文件系统/usr/bin 目录下。

楼主:
下载 psplash:git clone git://git.yoctoproject.org/psplash,会下载到当前目录的psplash文件夹中

forlinx@ubuntu:~/imx8mq/OK8MQ-linux-sdk$ git clone git://git.yoctoproject.org/psplash

Cloning into 'psplas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