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和芯片包

楼主(2022-01-01):
keil和芯片包
1.固件库和lib分别是在哪里增加呢?比如要增加一个.c文件

2.不同的芯片有不同的芯片包,安装是否成功,在keil里面怎么识别?

3.如果keil里面找不到需要的芯片型号,需要查哪些原因?(安装好芯片包的前提下)

楼主:
首先就是分析是否是用例未覆盖到, 如果是,那不好意思了,这锅得背!说明在设计用例的时候未考虑到这样的场景, 然后做线上问题记录分析,在今后编写用例的时候针对类似的异常情况应该多考虑哪些场景,设计更为完善的测试用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