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用 Python 解决线性规划问题

楼主(2022-01-01):
什么是线性规划?
想象一下,您有一个线性方程组和不等式系统。这样的系统通常有许多可能的解决方案。线性规划是一组数学和计算工具,可让您找到该系统的特定解,该解对应于某些其他线性函数的最大值或最小值。

  什么是混合整数线性规划?
混合整数线性规划是线性规划的扩展。它处理至少一个变量采用离散整数而不是连续值的问题。尽管乍一看混合整数问题与连续变量问题相似,但它们在灵活性和精度方面具有显着优势。
整数变量对于正确表示自然用整数表示的数量很重要,例如生产的飞机数量或服务的客户数量。
一种特别重要的整数变量是二进制变量。它只能取零或一的值,在做出是或否的决定时很有用,例如是否应该建造工厂或者是否应该打开或关闭机器。您还可以使用它们来模拟逻辑约束。

  为什么线性规划很重要?
线性规划是一种基本的优化技术,已在科学和数学密集型领域使用了数十年。它精确、相对快速,适用于一系列实际应用。
混合整数线性规划允许您克服线性规划的许多限制。您可以使用分段线性函数近似非线性函数、使用半连续变量、模型逻辑约束等。它是一种计算密集型工具,但计算机硬件和软件的进步使其每天都更加适用。
通常,当人们试图制定和解决优化问题时,第一个问题是他们是否可以应用线性规划或混合整数线性规划。
以下**说明了线性规划和混合整数线性规划的一些用例:
  • Gurobi 优化案例研究
  • 线性规划技术的五个应用领域
随着计算机能力的增强、算法的改进以及更多用户友好的软件解决方案的出现,线性规划,尤其是混合整数线性规划的重要性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加。

  使用 Python 进行线性规划
解决线性规划问题的基本方法称为单纯形法,它有多种变体。另一种流行的方法是内点法。
混合整数线性规划问题可以通过更复杂且计算量更大的方法来解决,例如分支定界法,它在幕后使用线性规划。这种方法的一些变体是分支和切割方法,它涉及使用切割平面,以及分支和价格方法。
有几种适用于线性规划和混合整数线性规划的合适且众所周知的 Python 工具。其中一些是开源的,而另一些是专有的。您是否需要免费或付费工具取决于问题的规模和复杂性,以及对速度和灵活性的需求。
值得一提的是,几乎所有广泛使用的线性规划和混合整数线性规划库都是以 Fortran 或 C 或 C++ 原生和编写的。这是因为线性规划需要对(通常很大)矩阵进行计算密集型工作。此类库称为求解器。Python 工具只是求解器的包装器。
Python 适合围绕本机库构建包装器,因为它可以很好地与 C/C++ 配合使用。对于本教程,您不需要任何 C/C++(或 Fortran),但如果您想了解有关此酷功能的更多信息,请查看以下资源:
  • 构建 Python C 扩展模块
  • CPython 内部
  • 用 C 或 C++ 扩展 Python
基本上,当您定义和求解模型时,您使用 Python 函数或方法调用低级库,该库执行实际优化工作并将解决方案返回给您的 Python 对象。
几个免费的 Python 库专门用于与线性或混合整数线性规划求解器交互:
  • SciPy Optimization and Root Finding
  • PuLP
  • Pyomo
  • CVXOPT
在本教程中,您将使用SciPy和PuLP来定义和解决线性规划问题。

  线性规划示例
在本节中,您将看到线性规划问题的两个示例:
  • 一个说明什么是线性规划的小问题
  • 一个与资源分配相关的实际问题,它说明了现实世界场景中的线性规划概念
您将在下一节中使用 Python 来解决这两个问题。

  小型线性规划问题
考虑以下线性规划问题:

你需要找到X和Ÿ使得红色,蓝色和黄色的不平等,以及不平等X ≥0和ÿ ≥0,是满意的。同时,您的解决方案必须对应于z的最大可能值。
您需要找到的自变量(在本例中为x和y)称为决策变量。要最大化或最小化的决策变量的函数(在本例中为z)称为目标函数、成本函数或仅称为目标。您需要满足的不等式称为不等式约束。您还可以在称为等式约束的约束中使用方程。
这是您如何可视化问题的方法:

红线代表的功能2 X + Ý = 20,和它上面的红色区域示出了红色不等式不满足。同样,蓝线是函数−4 x + 5 y = 10,蓝色区域被禁止,因为它违反了蓝色不等式。黄线是 − x + 2 y = −2,其下方的黄色区域是黄色不等式无效的地方。
如果您忽略红色、蓝色和黄色区域,则仅保留灰色区域。灰色区域的每个点都满足所有约束,是问题的潜在解决方案。该区域称为可行域,其点为可行解。在这种情况下,有无数可行的解决方案。
您想最大化z。对应于最大z的可行解是最优解。如果您尝试最小化目标函数,那么最佳解决方案将对应于其可行的最小值。
请注意,z是线性的。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三维空间中的平面。这就是为什么最优解必须在可行区域的顶点或角上的原因。在这种情况下,最佳解决方案是红线和蓝线相交的点,稍后您将看到。
有时,可行区域的整个边缘,甚至整个区域,都可以对应相同的z值。在这种情况下,您有许多最佳解决方案。
您现在已准备好使用绿色显示的附加等式约束来扩展问题:

方程式 − x + 5 y = 15,以绿色书写,是新的。这是一个等式约束。您可以通过向上一张图像添加相应的绿线来将其可视化:

现在的解决方案必须满足绿色等式,因此可行区域不再是整个灰色区域。它是绿线从与蓝线的交点到与红线的交点穿过灰色区域的部分。后一点是解决方案。
如果插入x的所有值都必须是整数的要求,那么就会得到一个混合整数线性规划问题,可行解的集合又会发生变化:

您不再有绿线,只有沿线的x值为整数的点。可行解是灰色背景上的绿点,此时最优解离红线最近。
这三个例子说明了可行的线性规划问题,因为它们具有有界可行区域和有限解。

  不可行的线性规划问题
如果没有解,线性规划问题是不可行的。当没有解决方案可以同时满足所有约束时,通常会发生这种情况。
例如,考虑如果添加约束x + y ≤ −1会发生什么。那么至少有一个决策变量(x或y)必须是负数。这与给定的约束x ≥ 0 和y ≥ 0相冲突。这样的系统没有可行的解决方案,因此称为不可行的。
另一个示例是添加与绿线平行的第二个等式约束。这两行没有共同点,因此不会有满足这两个约束的解决方案。

  无界线性规划问题
一个线性规划问题是无界的,如果它的可行区域是无界,将溶液不是有限。这意味着您的变量中至少有一个不受约束,可以达到正无穷大或负无穷大,从而使目标也无限大。
例如,假设您采用上面的初始问题并删除红色和黄色约束。从问题中删除约束称为放松问题。在这种情况下,x和y不会在正侧有界。您可以将它们增加到正无穷大,从而产生无限大的z值。

  资源分配问题
在前面的部分中,您研究了一个与任何实际应用程序无关的抽象线性规划问题。在本小节中,您将找到与制造业资源分配相关的更具体和实用的优化问题。
假设一家工厂生产四种不同的产品,第一种产品的日产量为x ₁,第二种产品的产量为x 2,依此类推。目标是确定每种产品的利润最大化日产量,同时牢记以下条件:
  • 第一种、第二种、第三种和第四种产品的每单位产品利润分别为 20 美元、12 美元、40 美元和 25 美元。
  • 由于人力限制,每天生产的总数量不能超过五十台。
  • 对于每单位第一个产品,消耗三个单位的原材料 A。每单位第二产品需要两单位原料 A 和一单位原料 B。每单位第三产品需要一单位 A 和两单位 B。最后,每单位第四产品需要三B 的单位
  • 由于运输和储存的限制,工厂每天最多可以消耗一百单位的原材料 A 和九十单位的 B。
数学模型可以这样定义:

目标函数(利润)在条件 1 中定义。人力约束遵循条件 2。对原材料 A 和 B 的约束可以从条件 3 和条件 4 中通过对每种产品的原材料需求求和得出。
最后,产品数量不能为负,因此所有决策变量必须大于或等于零。
与前面的示例不同,您无法方便地将其可视化,因为它有四个决策变量。但是,无论问题的维度如何,原理都是相同的。

  线性规划 Python 实现
在本教程中,您将使用两个Python 包来解决上述线性规划问题:
  • SciPy是一个用于使用 Python 进行科学计算的通用包。
  • PuLP是一个 Python 线性编程 API,用于定义问题和调用外部求解器。
SciPy 设置起来很简单。安装后,您将拥有开始所需的一切。它的子包scipy.optimize可用于线性和非线性优化。
PuLP 允许您选择求解器并以更自然的方式表述问题。PuLP 使用的默认求解器是COIN-OR Branch and Cut Solver (CBC)。它连接到用于线性松弛的COIN-OR 线性规划求解器 (CLP)和用于切割生成的COIN-OR 切割生成器库 (CGL)。
另一个伟大的开源求解器是GNU 线性规划工具包 (GLPK)。一些著名且非常强大的商业和专有解决方案是Gurobi、CPLEX和XPRESS。
除了在定义问题时提供灵活性和运行各种求解器的能力外,PuLP 使用起来不如 Pyomo 或 CVXOPT 等替代方案复杂,后者需要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掌握。

  安装 SciPy 和 PuLP
要学习本教程,您需要安装 SciPy 和 PuLP。下面的示例使用 SciPy 1.4.1 版和 PuLP 2.1 版。
您可以使用pip以下方法安装两者:
   $ python -m pip install -U "scipy==1.4.*" "pulp==2.1"
您可能需要运行pulptest或sudo pulptest启用 PuLP 的默认求解器,尤其是在您使用 Linux 或 Mac 时:
   $ pulptest
或者,您可以下载、安装和使用 GLPK。它是免费和开源的,适用于 Windows、MacOS 和 Linux。在本教程的后面部分,您将看到如何将 GLPK(除了 CBC)与 PuLP 一起使用。
在 Windows 上,您可以下载档案并运行安装文件。
在 MacOS 上,您可以使用 Homebrew:
   $ brew install glpk
在 Debian 和 Ubuntu 上,使用apt来安装glpk和glpk-utils:
   $ sudo apt install glpk glpk-utils
在Fedora,使用dnf具有glpk-utils:
   $ sudo dnf install glpk-utils
您可能还会发现conda对安装 GLPK 很有用:
   $ conda install -c conda-forge glpk
安装完成后,可以查看GLPK的版本:
   $ glpsol --version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GLPK 关于使用Windows 可执行文件和Linux 软件包进行安装的教程。

  使用 SciPy
在本节中,您将学习如何使用 SciPy优化和求根库进行线性规划。
要使用 SciPy 定义和解决优化问题,您需要导入scipy.optimize.linprog():

  • >>>
  • >>> from scipy.optimize import linprog

现在您已经linprog()导入,您可以开始优化。

  示例 1
让我们首先解决上面的线性规划问题:

linprog()仅解决最小化(而非最大化)问题,并且不允许具有大于或等于符号 (≥) 的不等式约束。要解决这些问题,您需要在开始优化之前修改您的问题:
  • 不是最大化z = x + 2 y,你可以最小化它的负值(− z = − x − 2 y)。
  • 代替大于或等于符号,您可以将黄色不等式乘以 -1 并得到小于或等于符号 (≤) 的相反数。
引入这些更改后,您将获得一个新系统:

该系统与原始系统等效,并且将具有相同的解决方案。应用这些更改的唯一原因是克服 SciPy 与问题表述相关的局限性。
下一步是定义输入值:

  • >>>
  • >>> obj = [-1, -2]
  • >>> #      ─┬  ─┬
  • >>> #       │   └┤ Coefficient for y
  • >>> #       └────┤ Coefficient for x
  • >>> lhs_ineq = [[ 2,  1],  # Red constraint left side
  • ...             [-4,  5],  # Blue constraint left side
  • ...             [ 1, -2]]  # Yellow constraint left side
  • >>> rhs_ineq = [20,  # Red constraint right side
  • ...             10,  # Blue constraint right side
  • ...              2]  # Yellow constraint right side
  • >>> lhs_eq = [[-1, 5]]  # Green constraint left side
  • >>> rhs_eq = [15]       # Green constraint right side

您将上述系统中的值放入适当的列表、元组或NumPy 数组中:
  • obj 保存目标函数的系数。
  • lhs_ineq 保存不等式(红色、蓝色和黄色)约束的左侧系数。
  • rhs_ineq 保存不等式(红色、蓝色和黄色)约束的右侧系数。
  • lhs_eq 保存来自等式(绿色)约束的左侧系数。
  • rhs_eq 保存来自等式(绿色)约束的右侧系数。
注意:请注意行和列的顺序!
约束左侧和右侧的行顺序必须相同。每一行代表一个约束。
来自目标函数和约束左侧的系数的顺序必须匹配。每列对应一个决策变量。
下一步是以与系数相同的顺序定义每个变量的界限。在这种情况下,它们都在零和正无穷大之间:

  • >>>
  • >>> bnd = [(0, float("inf")),  # Bounds of x
  • ...        (0, float("inf"))]  # Bounds of y

此语句是多余的,因为linprog()默认情况下采用这些边界(零到正无穷大)。
注:相反的float("inf"),你可以使用math.inf,numpy.inf或scipy.inf。
最后,是时候优化和解决您感兴趣的问题了。你可以这样做linprog():

  • >>>
  • >>> opt = linprog(c=obj, A_ub=lhs_ineq, b_ub=rhs_ineq,
  • ...               A_eq=lhs_eq, b_eq=rhs_eq, bounds=bnd,
  • ...               method="revised simplex")
  • >>> opt
  •      con: array([0.])
  •      fun: -16.818181818181817
  • message: 'Optimization terminated successfully.'
  •      nit: 3
  •    slack: array([ 0.        , 18.18181818,  3.36363636])
  •   status: 0
  • success: True
  •        x: array([7.72727273, 4.54545455])

参数c是指来自目标函数的系数。A_ub和b_ub分别与不等式约束左边和右边的系数有关。同样,A_eq并b_eq参考等式约束。您可以使用bounds提供决策变量的下限和上限。
您可以使用该参数method来定义要使用的线性规划方法。有以下三种选择:
  • method="interior-point"选择内点法。默认情况下设置此选项。
  • method="revised simplex" 选择修正的两相单纯形法。
  • method="simplex" 选择传统的两相单纯形方法。
linprog() 返回具有以下属性的数据结构:
  • .con 是等式约束残差。
  • .fun 是最优的目标函数值(如果找到)。
  • .message 是解决方案的状态。
  • .nit 是完成计算所需的迭代次数。
  • .slack 是松弛变量的值,或约束左右两侧的值之间的差异。
  • .status是一个介于0和之间的整数4,表示解决方案的状态,例如0找到最佳解决方案的时间。
  • .success是一个布尔值,显示是否已找到最佳解决方案。
  • .x 是一个保存决策变量最优值的 NumPy 数组。
您可以分别访问这些值:

  • >>>
  • >>> opt.fun
  • -16.818181818181817
  • >>> opt.success
  • True
  • >>> opt.x
  • array([7.72727273, 4.54545455])

楼主:
混合整数线性规划是线性规划的扩展。它处理至少一个变量采用离散整数而不是连续值的问题。尽管乍一看混合整数问题与连续变量问题相似,但它们在灵活性和精度方面具有显着优势。

网友A:
thank you for your share。

网友B:
好人一生平安。

网友C:
很好的资料。

网友D:
看样子确实不错,谢谢分享。

网友E:
谢谢大佬讲解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