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层板SOC系统原理图和PCB设计的一些要点

楼主(2022-01-01):
SOC意为片上系统,相比MCU(通常指单片机),集成度和复杂度更高,因此SOC系统的硬件开发难度也相对较高。个人经验认为最主要是PCB Layout上的区别,原理图一般原厂都会提供参考电路,对照规格书,仔细设计一般不会出错。但是如果PCB Layout质量不好的话,SOC系统就极有可能出现各种问题,甚至无法正常工作。因为SOC相比MCU一般都会有高速信号,特别容易出现信号完整性SI问题和EMC认证问题,最终导致改版。原则上,这些系统一般都会选择四层板或者更多层板进行开发(有完整的GND地层),但是某些行业由于成本非常敏感,往往要求用两层板完成设计,这对于Layout来说有时是一个不小的挑战。本文就通过最近在做的一个项目,简单谈谈两层板SOC系统原理图和PCB设计的一些要点,供大家参考,如有疑义或者错误,也欢迎大家指出讨论。

  • 电源

SOC一般有多个电源轨,典型的有三种,数字内核电压、内存电压、IO口电压,这三个电压值大小依次增大,而电流值则依次减小。上电时一般要保证内核电压、内存电压先于IO口电压上电,以便内核能够锁定IO口状态。其他的还有模拟电压、PLL电压等等,但这些电压值大小基本都在前述三种值之内。这些电源的输出电流一定要满足要求,尤其是内核的电流会比较大,保险起见,电源的输出电流至少要满足1.5倍的需求电流,比如内核电流需求400mA,则电源芯片输出电流至少为400*1.5=600mA,按照每安培电流40mil线宽进行计算电源总线线宽W=0.6*40=24mil。

电源芯片的选择一般就是DC-DC或者LDO了,两者的主要区别在于DC-DC输出电流大,效率高,但是较占体积(有电感),输出噪声和纹波大;LDO则相反,尤其要注意输入输出压降(Dropout)不能过大,否则LDO发热严重,输出电流能力也会降低。DC-DC的Layout布局要注意环路面积尽量小,尤其是实线的红框,其电流不连续,如图1所示,设计不好很容易引发EMI等问题,Layout时尽量将输入电容靠近电源芯片。

图1

另外,电源输出电压纹波要严格控制在SOC芯片要求范围之内,比如常见的3%~5%,因此,芯片附近一般都会放置很多电容进行退耦滤波,电源进入芯片要严格按照从大电容到小电容的顺序,且电源线宽保证至少15mil。

2. 晶振及时钟

晶振输出偏差和输出振幅电压要满足芯片规格要求,常见的偏差控制在30ppm以内,越小越好。布局时尽量靠近SOC芯片,推荐使用4pin的SMD封装,相比2pin晶振,其抗干扰性要好很多。走线要求粗短,线宽最好在8mil以上,并且尽量有地线或地平面保护。

晶振在Layout时需要注意在表层晶振下方严禁铺铜(即做挖空铜箔处理),在晶振下方的其他层最好不要走线,防止被干扰,如图2所示。其他信号尽量远离晶振30mil以上距离。另外,晶振避免放置在靠近电路板外围的位置,以免时钟信号耦合出去形成天线。

图2

IIC/SPI等时钟信号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最好做包地处理(地线宽16mil左右),如若空间不允许,至少保持3W(3倍线宽)间距。

3. 复位

复位电路推荐采用专用复位芯片,稳定可靠。虽然使用简单的RC电路也行,但是由于SOC系统的电源较复杂,有可能出现复位不可靠的情况。复位芯片一般包含电压监测功能,当监测到VDD电压低于某个阈值时,RST复位引脚会输出持续一段时间的低电平。如图3所示的TI复位芯片,还包含了WDI和MR(手动复位)等功能。比如在某些系统中,除了SOC外,还会使用一个MCU来控制SOC的复位,就经常使用到MR引脚的手动复位功能。

复位芯片尽量靠近主SOC放置,复位信号尽量短,有长走线时最好加地线保护,且远离板边。比如上述的MR手动复位信号是从MCU出来,可能两者之间有一定的距离,尤其需要注意。复位信号下方最好是完整的地平面,且尽量包含板卡上其余类似复位的低有效信号,以提升ESD防护特性。

图3

4. 高速信号

SOC的两层板布板主要困难就在于USB/MIPI/LVDS等高速信号的处理,由于这些信号一般都有阻抗控制的要求(差分100欧,单端50欧),而两层板的层间距太大,比如1.6mm的板子,层间距也有60mil左右,这时候如果选择另一面(完整GND Plane)作为回流地平面的话,由于层间距太大,高速信号的走线宽度就必须很宽,实际情况根本无法Layout。因此,双面板的阻抗控制基本都是通过共面波导模型来计算,而非多层板的微带线模型。

所谓共面波导就是指在信号线附近一定距离要跟随走地线,地线沿途交叉的多打地过孔,让信号以地线作为回流路径,而非距离很远的地平面,某项目的MIPI Layout示例如图4所示。这就是很多PCB经验总结中经常说的信号包地的理论依据。

图4

使用Si9000软件的共面波导模型进行计算,如图5所示,可以得到MIPI差分走线的参数如下:信号线宽6mil,差分信号对内线间距5mil,差分线到地线间距7mil,地线线宽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调整,可以在16mil左右。当然这些参数值只是作为参考,实际的阻抗控制需要PCB厂家进行实现,在设计时可以跟厂家获取其PCB参数,比如表层铜箔加工后的厚度(有的是1.2oz,有的是1.8oz),这样软件计算出来的值就会更接近。

图5

另外,MIPI等信号除了有阻抗控制的要求,还有等长的要求,误差最好控制在10%以内。在实际Layout时,可以调整MIPI差分线对的顺序,一般除了CLK时钟信号是固定引脚不可更改,其他DATA数据信号对均可更改位置,而且这些差分信号对内的P/N均可互换(包括CLK信号),方便Layout走线。

5. Audio音频

音频部分的信号,不管是输入还是输出HPOUT最好做包地处理,音频部分的地和系统地分开,音频地做成一个完整的封闭区域,使得该区域能覆盖HP等音频信号走线。最终通过0欧电阻或磁珠将音频地和系统地连接到一起,如图6所示。

楼主:
SOC一般有多个电源轨,典型的有三种,数字内核电压、内存电压、IO口电压,这三个电压值大小依次增大,而电流值则依次减小。上电时一般要保证内核电压、内存电压先于IO口电压上电,以便内核能够锁定IO口状态。其他的还有模拟电压、PLL电压等等,但这些电压值大小基本都在前述三种值之内。这些电源的输出电流一定要满足要求,尤其是内核的电流会比较大,保险起见,电源的输出电流至少要满足1.5倍的需求电流,比如内核电流需求400mA,则电源芯片输出电流至少为400*1.5=600mA,按照每安培电流40mil线宽进行计算电源总线线宽W=0.6*40=24mil。

网友A:
电源芯片的选择一般就是DC-DC或者LDO了,两者的主要区别在于DC-DC输出电流大,效率高,但是较占体积(有电感),输出噪声和纹波大;LDO则相反,尤其要注意输入输出压降(Dropout)不能过大,否则LDO发热严重,输出电流能力也会降低。DC-DC的Layout布局要注意环路面积尽量小,尤其是实线的红框,其电流不连续,如图1所示,设计不好很容易引发EMI等问题,Layout时尽量将输入电容靠近电源芯片

网友B:
thank you for your share

网友C:
好人一生平安

网友D:
很好的资料

网友E:
看样子确实不错,谢谢分享

网友F:
谢谢大佬讲解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