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573 MRS从EVT中提取文件建立独立工程的教程

楼主(2022-01-01):
EVT开发包为了减少体积,将很多工程的文件复用。
当修改一个公用文件(像link.ld,StdPeriphDriver文件夹中的库文件)时,就会导致其他的工程无法使用。然而复制整个EVT然后删除其他无用工程的做法,让每次打开工程都需要层层打开文件夹,比较麻烦。所以本文将讲解如何从EVT中提取文件,建立独立的工程。
KEIL网上教程众多,所以这里将只讲解在MounRiver下如何根据自己的习惯建立独立的工程。
这里以CH573作为示例芯片,我们首先要下载CH573的EVT开发包。

下载完后,解压出来:

CH573_List中说明了整个EVT中的文件目录:

选择一个EVT中的工程文件夹,因为在工程中有很多需要设置的芯片参数,直接复制现有工程可以不需要单独设置芯片信息等参数,所以这里将其复制到打算存放独立工程的文件夹中:

将该工程文件夹重命名改为你想要的名字,然后进入文件夹中,打开MRS工程:

通过上图可以看到,工程中有一些文件找不到了,此时我们需要去EVT中将文件都复制到文件夹中,根据自己的喜好放置文件夹。
本文将根据本人的习惯讲解如何设置:
1.在工程目录下新建Core文件夹,该文件夹存放和芯片本身相关的文件:Link.ld、Startup.S、core_riscv.c等文件。
所以将EVT目录中的EXAM\SRC下面的Ld、RVMSIS、Startup三个文件夹复制到新建的Core文件夹下:

2.在工程目录下新建Drivers文件夹,该文件夹存放芯片外设驱动和其他的一些外部程序功能支持。
所以将EVT中用到的一些驱动支持先复制到Drivers文件夹中:

3.新建Src文件夹,将本来APP文件夹和Profile文件夹移动到Src中:

此时我们工程文件目录结构就整理好了:

此时就需要去MRS中调整工程参数了,打开MRS,右键本工程,选择properties:

1.首先删除虚拟链接的目录:

进入properties中的Resource下的Linked Resources选项,将Linked Resources选项卡下的所有链接目录彻底删除:

然后再去C/C++ General下Path and Symbols选项中的Source Location中,将所有的选项删除:

全删除后,会自动出现一个工程名的目录,此时不要继续删除,所以删除后如图:

点击Apply and Close即可。
至此,工程文件目录设置结束,该设置会自动搜索工程文件夹下所有的c文件,将其全部编译。准备添加其他c文件时,直接将文件复制到该工程文件夹下面的任意目录都可以。
此时我们在MRS中选中工程,右击,选择refresh:

刷新后,工程目录将改变为下图中的样子:

2.更改完工程的文件目录信息,就可以开始更改工程的头文件路径文件配置,右键工程,进入properties,按图指示进入头文件设置界面:

根据工程中现有的头文件目录,结合自己将文件移动到哪个目录,将头文件路径一一修改为移动后的文件夹,添加其他头文件点击修改旁边的新建即可:

3.头文件修改完毕后,继续修改ld文件配置:

因为ld文件复制到了其他位置,所以需要重新选择ld文件,修改后如下:

4.ld文件修改好后,需要修改库的所在位置,在上一步设置ld的下方就有Libraries选项卡,点击进入设置页面:

这里,右上方的选项是我们工程用到的Library的名字,下方是library的所在文件夹,这里我们将只需要修改文件夹信息,将文件夹改为移动后的位置,修改后如下:

如果还需要将其他库移动到本工程,首先根据第2步将库的头文件添加到工程,然后在此页面设置库文件,先在右上方添加库的名称(不知道名称可以去移植库的工程中查看),然后在右下方设置中添加库所在文件夹的位置即可。
最后点击Apply and Close,库文件的设置就结束了,整个工程的建立也就完成了。
5.最后测试一下编译效果:

可以看到编译成功,独立的工程建立完毕!

楼主:
修改一个公用文件(像link.ld,StdPeriphDriver文件夹中的库文件)时,就会导致其他的工程无法使用。然而复制整个EVT然后删除其他无用工程的做法,让每次打开工程都需要层层打开文件夹,比较麻烦。所以本文将讲解如何从EVT中提取文件,建立独立的工程。
KEIL网上教程众多,所以这里将只讲解在MounRiver下如何根据自己的习惯建立独立的工程。

网友A:
程文件目录设置结束,该设置会自动搜索工程文件夹下所有的c文件,将其全部编译。准备添加其他c文件时,直接将文件复制到该工程文件夹下面的任意目录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