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大单片机内部时钟不准如何解决

楼主(2022-01-01):
华大单片机提供了内部高速RC时钟RCH(输出频率为 4~24MHz),可以做为系统时钟为用户所使用。但有用户反应使用华大单片机内部RCH时钟时,频率误差较大,大大超出了数据手册中的指标,导致定时器,UART通讯还有其它与RCH频率有关的模块工作都不正常。

出现这种情况首先要确定时钟设置是否正确,可以通过在debug模式下观察SystemCoreClock变量来判断 。如果这个值与预期不一致就是设置的环节出现了问题。RCH不同频率之间的切换要向上或向下逐级调整 RCH 的输出频率,4M -> 8M -> 16M -> 24M/22.12M 或24M/22.12M-> 16M -> 8M -> 4M。或者通过RCL过渡进行切换,用户手册中写得很详细。

设置没有问题就要检查硬件的VCAP引脚,是否正确。VCAP引脚为芯片内部LDO为数字电路供电的输出引脚,正常电压为1.5V。在硬件设计时这个引脚要外接对地电容,尤其注意不能接到供电电源上。大多数时钟不准都是由把这个脚接到了供电电源上导致。

楼主:
这种情况首先要确定时钟设置是否正确,可以通过在debug模式下观察SystemCoreClock变量来判断 。如果这个值与预期不一致就是设置的环节出现了问题。RCH不同频率之间的切换要向上或向下逐级调整 RCH 的输出频率,4M -> 8M -> 16M -> 24M/22.12M 或24M/22.12M-> 16M -> 8M -> 4M。或者通过RCL过渡进行切换,用户手册中写得很详细。

网友A:
thank you for your share

网友B:
好人一生平安

网友C:
很好的资料。

网友D:
看样子确实不错,谢谢分享。

网友E:
谢谢大佬讲解分享